请教一下各位nRF24L01和nRF24L01+ 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8-22):
请教一下各位nRF24L01和nRF24L01+ 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啊?我以前的程序貌似用不了了,结果发现手头上的模块好像是nRF24L01+的?

网友:
看手册。

要习惯看手册
~

网友:
嗯,数据手册是万能的!

网友A:
主要是多了250kbp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多了250kbpsp

那具体的寄存器配置和24l01有区别吗?我以前的程序好像不能用了,是24l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具体的寄存器配置和24l01有区别吗?我以前的程序好像不能用了,是24l01

估计问题不是出在这个地方,除非你现在还能测试24L01行,01+不行

在一些地方的延迟加长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问题不是出在这个地方,除非你现在还能测试24L01行,01+不行

在一些地方的延迟加长点试试 ...

谢谢,我来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