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的读卡器如何上传ATR

楼主(2013-08-22):
非接触的读卡器从卡上读出的数据是ATS,请问在通过CCID上传给PC端时,其如何转换为ATR,我知道有一种是吧前几个字节赋予0x3b 0x8X 0x80 0x01....X表示历史字节的长度,有没有其他的转换方法呢?对于比较特殊的卡来说,我现在就碰到除了历史字节以外还添加了其他信息!
请高人指教

楼主(2013-10-25):
自己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可以参考下面的附件

网友(2014-02-18):
请问,SPI 接口数据很多都对不上说明书的命令,真不知怎么看,附图是MCU和 FM1701的复位初始化码流,那位能帮忙解释下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