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和AVR单片机通信电平问题

楼主(2013-08-22):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用FPGA和单片机进行通信之间的电平不匹配是否需要转换,看网上有的说串接电阻限流就行,不知道可不可靠?求指教了,谢谢大家。

网友:
貌似可以,这个应该没问题

网友:
搜索一下 ,这个问题坛里太多了

网友A:
1:AVR设置低电压工作模式,2.7V即可工作,FPGA3.3V,系统电源3.3V时就不用考虑电平转换了。2:串电阻可以,小一点,10-30欧,只要端口速度不是太快,没问题。3:用电平转换芯片。74LVS254,74LVS254等等。4:如果还要整,那可以还有其他办法,MOS管,这个论坛里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VR设置低电压工作模式,2.7V即可工作,FPGA3.3V,系统电源3.3V时就不用考虑电平转换了。2:串电阻可以, ...

非常感谢,我去试一试,再次感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