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频率的确定

楼主(2013-08-22):
小弟刚做了一个开关电源,要求是输出电压30V,电流最大2A,我选择的开关管是IRF540,电感为560uH线绕电感,变压器是220V转18V的,但是不知道开关频率如何确定的。请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你是想变压器输出18V,然后DCDC升压30V/2A输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变压器输出18V,然后DCDC升压30V/2A输出么?

变压器输出电压经整流滤波后为28V,然后DCDC升压到30V/2A

网友B:
看你选择拓扑类型来进行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选择拓扑类型来进行计算

Boost升压类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Boost升压类型

上网搜一下BOOST计算公式,网上都很详细的计算可以参考

网友C:
18V升30V, 则占空比D = 30-18 / 30 = 0.4
电流2A, 假设电感的电流纹波系数r=0.4; 则 ΔI = 2*0.4 = 0.8A
故: 0.8 = 18 / L * Ton; 求得Ton = 25uS; 则T=Ton/D=62.5uS; 频率f=1/T=16k hz;
所以频率大于16Khz即可. 可以选20Khz试试.  如果选32K,则电感电流纹波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网搜一下BOOST计算公式,网上都很详细的计算可以参考

好多资料都是直接给出的开关频率,没有推导说明开关频率,顺便请教下计算电感的公式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V升30V, 则占空比D = 30-18 / 30 = 0.4
电流2A, 假设电感的电流纹波系数r=0.4; 则 ΔI = 2*0.4 = 0.8A
故 ...

我的开关频率选择的是20KHz,电感值为129uH,占空比为20%,然后输出的电压值为52V,理论计算值是22.5V,这又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