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RF24L01+ 的程序到底和nRF24L01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8-22):
请问nRF24L01+ 的程序到底和nRF24L01有什么区别? 我以前写的nRF24L01的程序放在+上好像不能用啊!!!

网友A:
关闭掉自动应答,EN_AA那个寄存器,设置为0x00

网友B:
24L01+向下兼容24L01, 主要是多了250kbps这个速率以及动态载荷长度(即不是每次固定发32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掉自动应答,EN_AA那个寄存器,设置为0x00

谢谢,我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L01+向下兼容24L01, 主要是多了250kbps这个速率以及动态载荷长度(即不是每次固定发32字节) ...

谢谢,我来找一下相关的寄存器

网友C(2014-05-21):
请问有那位好心人能说说具体的区别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那位好心人能说说具体的区别吗?

3樓是正解. 你看多出來的DYNPD和FEATURE那兩個register的功能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樓是正解. 你看多出來的DYNPD和FEATURE那兩個register的功能就知道了.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