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的驱动要求数字签名让人蛋疼

楼主(2013-08-23):
win7的驱动要求数字签名搞了好长时间都没搞定,bcdedit.exe -set loadoptions DDISABLE_INTEGRITY_CHECKS试了也没用,系统盘也换过了没用,有哪位大侠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啊,求指教了

PS:我装的是64位的,原先的64位并没发现这个问题,换了个新的硬盘就不行了一直有这个问题

网友:
Windows 7 重启的时候可以选择禁用驱动签名,不过重启系统时设置无效,需要你每一次重启的时候都要手工设置一次。
Windows 8 在你安装驱动的时候禁用驱动签名(修改启动选项),而以后使用就不要求每次启动都手工禁用了。安装时设一次,以后都有效。

网友A:
方法一(每次要使用时都要这么操作一次):
1. 开机时连续按F8,直至出现启动选项菜单。
2. 选择“禁用驱动程序数字签名强制”选项进入Windows。
3. 通过USB线连接设备与电脑。
4. 出现设备安装向导时根据向导提示,安装驱动。

方法二(打开系统的测试模式,彻底关闭驱动数字签名检查,该方法一劳永逸,只需操作一次)

1.在开始菜单的搜索栏输入CMD,在出来的命令行图标上按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2.在命令行里输入 “bcdedit -set testsigning on”(不包括引号) ,然后回车。

3.显示操作成功后,重启电脑。电脑桌面右下角会显示测试模式的水印。这个水印没什么影响,

  嫌不好看要去掉的话,可以用RemoveWatermarkX64.exe工具去除该水印(自己网上搜一下吧)。

4.然后就是正常安装驱动就行了。

网友(2013-10-20):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每次要使用时都要这么操作一次):
1. 开机时连续按F8,直至出现启动选项菜单。
2. 选择“禁用驱动 ...

试过这个方法依然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每次要使用时都要这么操作一次):
1. 开机时连续按F8,直至出现启动选项菜单。
2. 选择“禁用驱动 ...

的确是无效的,在WIN7 X64上用CY7C68013,驱动没签名,麻烦到极点

网友B:
我有大牛的极品工具哦,之前也是碰到这问题
使用方法请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大牛的极品工具哦,之前也是碰到这问题
使用方法请百度

替你补充一下
So how do I use it?
First and foremost; you are using this software at your own risk, we do not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any damages to your system, but we do not believe it can harm anyone anyway. Secondly, you must run DSEO with administrative privileges (Right click and choose Run as administrator).

1. Download the application from the link below. Right click on it and choose "Run as administrator". Inside its main menu, press on the “Enable Test Mode” button and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on the screen. This will enable TESTSIGNING mode, which allows unverified system files to be loaded.

2. Now all you have to do is to add the unverified signature to the required system files. To do so press on the “Sign a System File” button from the main menu, and enter specific filename including full path. For example: if ATITool64.sys from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refuses to load due to driver signature enforcement, you should type: “C:\Windows\System32\drivers\ATITool64.sys”, and if you would like to sign more than a single file, just repeat this procedure until you’re done, and finally reboot.

After you enabled Test Mode and added signatures to the required system files, they should bypass Windows’s driver signature enforcement and load without any issues. However, if for some reason you are interested to revert it, you can re-launch the application, choose “Disable Test Mode” from the main menu, and reboot. If you encounter issues or having questions, feel free to post it on our forums.

Note: DSEO requires administrative privileges (Run as administrator).

Downloa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替你补充一下

3Q!希望能方便大家,但是还是小心为妙,别给病毒签名啊

网友(2020-05-31):
不知道 NI labview 的新版本的签名,安全目录该如何绕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