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M2486和ISO1176内部隔离问题

楼主(2013-08-23):
现在公司项目遇到一个问题,是一个6通道的HUB产品,profibus驱动芯片用的是ADM2486,产品应用是一个通道做主,另一个通道做从。但是把其他通道的AB短接之后DP就断了。
后来换了ISO1176之后,AB短接的问题解决了。

我对比了一下两个芯片内部结构,感觉应该是A和隔离端口DE之间的差别造成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如何设计外部电路来弥补ADM2486内部跟ISO1176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