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3-08-23):
小生在看书的时候,在看到两处有不明白的地方,本来想不明白也就算了,会用这图就行了。。可是后来觉得还是放不下。先添加图
问题1:为什么在otl乙类互补对称电路中,当输入电压为零静态时IC1和IC2为什么为零?自己的想法:此电路不是有两个静态偏置电阻吗,完全可以使处于放大区,应该会有静态工作点啊,以前做题求静态工作点时ICQ都会有电流的?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问题2:为什么在otl甲乙类互补对称电路中,加入了两个二极管和电阻,即两个晶体管的基极有一定的偏压就会使IB1和IB2有电流了?他们的电流流向是怎样的?或许小生表达能力有限,有些心里不明白的东西没表达出来。小生愚笨,各位模电达人或许一看就知道了,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

网友A:
避免交越失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避免交越失真的

这个我知道,就是为什么他加了两个二极管就有基极电流,没加为什么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挽

好像明白一些,但是两个发射级的之间电位怎么算?静态时如果我要算出他的微微导通静态电流ICQ 怎么算?

网友:
论坛中有这种电路的分析!运算放大器应用

网友A:
因为三极管的be开启电压约为0.5V,和二极管的开启电压差不多,串两个二极管,使两个三极管处于弱导通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三极管的be开启电压约为0.5V,和二极管的开启电压差不多,串两个二极管,使两个三极管处于弱导通状态 ...

但是如果不加两个二极管为什么还会导通?只是出现交越失真,两个晶体管的基极偏压不还是为零吗?此时只是往晶体管的基极加输入电压,那么他和发射级的电势差为多少,怎样确定发射极的电位?难道输入电压大于0.7v就导通?这个0.7v难道就是be的电压?

网友:
不加两个二极管为什么还会导通
那是因为输入电压的峰值大于那2个三极管的Ube了
所以三极管这时就会导通
因此就有电流了

网友C:
难道输入电压大于0.7v就导通~~~~~~~~~~~是的

这个0.7v难道就是be的电压~~~~~~~~~是的,大约在0.5~~0.8V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输入电压大于0.7v就导通~~~~~~~~~~~是的

这个0.7v难道就是be的电压~~~~~~~~~是的,大约在0.5~~0.8V之间 ...

还是不明白,关键他的峰值大于两个Ube但是两个基极的电位一样啊,如果是正弦电压正半周电压 ,T2截止,那发射极的电流流向哪里?。。。哦,明白,我把它单做直流通路看了。。。是流向负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输入电压大于0.7v就导通~~~~~~~~~~~是的

这个0.7v难道就是be的电压~~~~~~~~~是的,大约在0.5~~0.8V之间 ...

但是还有一个疑问,如果是正弦电压负半周,那T1截止,T2导通,想问这个负半轴信号是怎样加到T2晶体管的,输入信号是加到他的基极吗?

网友D:
重新看下三极管放大电路,如果你真正理解了,那么这个就不是问题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看下三极管放大电路,如果你真正理解了,那么这个就不是问题了,呵呵.

我最讨厌这样回答问题的人,我要是理解还要你来说,有时候看书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的,需要指点一下的,如果能解决全部问题,还要老师干嘛?屁话,不回答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看下三极管放大电路,如果你真正理解了,那么这个就不是问题了,呵呵.

你一个人能把正本模电书搞懂吗?或许你根本就不懂,简单个屁啊。。

楼主:
最讨厌那种装B在这里训斥新手,围观的都比他们强。。

网友E:
我来围观楼主被喷的,问问题也不懂得谦虚点,没错,就是要多看书,古人还说温故而知新呢,模电书里面有电流流向,静态工作点分析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围观楼主被喷的,问问题也不懂得谦虚点,没错,就是要多看书,古人还说温故而知新呢,模电书里面有电流 ...

你看我还不谦虚吗?关键有些答复没有涉及到问题的一点知识,只叫你去看书,谁又不懂看书啊,就是看书看不明白才来论坛问的,不答也就算了,答了一点实质性的帮助都没有,看书谁不会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围观楼主被喷的,问问题也不懂得谦虚点,没错,就是要多看书,古人还说温故而知新呢,模电书里面有电流 ...

如果你在看书看得郁闷的时候,你就去问老师,而正好老师便没有耐心为你解答疑惑,而是叫你继续去看书,看懂了你就明白了,此时你会是什么心情?此时就算老师不知道题目具体怎么解答,他说一下他的理解他的思路也比直接叫你下去看书强啊。。

网友E:
在这里,没有人欠你的,跟你在学校交了学费不一样,没有人有义务帮你,所以不要说“如果能解决全部问题,还要老师干嘛?屁话,不回答还好。。”“或许你根本就不懂,简单个屁啊。。”“最讨厌那种装B在这里训斥新手,围观的都比他们强。。”
先去看看这个帖子,端正态度,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7359-1-1.html,前面已经有人回答你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这里,没有人欠你的,跟你在学校交了学费不一样,没有人有义务帮你,所以不要说“如果能解决全部问题,还 ...

好吧,我承认我的话有点过激了,但当时也是太急切了,我也是虚心求教,不回答就算了,也没说大家欠我什么的,但就是有点讨厌认为问题很简单,似乎说一下就明白了,但他就是不说,直接叫你去看书,不答或答点无关的都比这好。。

网友:
真正的高手都是先看书,然后实践,再看书,再实践,还有在和朋友之间交流中学到的,你太年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关键他的峰值大于两个Ube但是两个基极的电位一样啊,如果是正弦电压正半周电压 ,T2截止,那 ...

那2个三极管的基极电位要看是交流还是直流
对交流而言,2基极是等电位的
对直流而言就不是了
应该是2个基极导通电压之和,即大约为0.7+0.7=1.4V,也就是2个基极的势垒电压之和
所以它们要和2个串联着的二极管做连接
以获取保证2个三极管能进入工作状态的基极偏压(偏流)

网友:
直流通路如上,要使两个三极管都处于放大状态,必须1处电位比2处高1.4V,即两个PN结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