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转UART&IIC&SPI&GPIO 向我这样不会弄stm32 USB的福音

楼主(2013-08-23):
因为公司最近用到了Android平板连接STM32F103,由于向我这样没有研究过USB协议的 简直是个晴天霹雳,在偶然的一次发现网上有Android的USB转串口的芯片,于是就顺藤摸瓜找到了FTDI公司。回馈阿莫论坛,希望阿莫能给穿上裤子哦!
当时FTDI公司刚刚推出FT311D 我买了几个样片,还没怎么测试 ,FTDI公司说我买的几片样片还有BUG 。因为这颗芯片是刚刚推出的 难免有BUG 好在FTDI反应比较快,到现在芯片已经成熟了。
废话少说 先说一下我用的FTDI的FT311D
FT311D可以实现的功能如下
1.Android的USB转 串口
2.Android的USB转 IIC
3.Android的USB转 SPI
4.Android的USB转 GPIO
The  FT311D  is  a  Full  Speed  USB  host
specifically  targeted  at  providing
access to peripheral hardware from an
Android  platform  with  a  USB  device
port.  The  device  will  bridge  the  USB
port  to  six  user  selectable  interface
types and has  the following advanced
features:
  Single chip USB to selectable interface.
  Entire  USB  protocol  handled  on  the  chip.  No
USB specific firmware programming required.
  Interface  options  selectable  via  3  mode  select
pins.
  7 GPIO lines interface option
  Basic UART interface with RXD, TXD, RTS, CTS
pins option.
  TX_ACTIVE  signal  for  controlling  transceivers
on RS485 interfaces.
  4 PWM channels option.
  I2C master interface option.
  SPI Slave interface option supporting modes 0,
1, 2 and 3 with MSB/LSB options
  SPI  Master  interface  option  supporting  modes
0, 1, 2 and 3 with MSB/LSB options.
  USB error indicator pin
Suitable  for  use  on  any  Android  platform
supporting  Android  Open  Accessory  Mode
(Typically  3.1  onwards,  however  some
platforms  may  port  Open  Accessory  Mode  to
version 2.3.4)
12MHz oscillator using external crystal.
Integrated power-on-reset circuit.
+3V3 Single Supply Operation with 5V tolerant
inputs.
USB 2.0 Full Speed compatible.
Extended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40⁰C
to 85⁰C.
Available  in  compact  Pb-free  32  Pin  LQFP  and
QFN packages (both RoHS compliant).
可以说FT311D功能很强大

后来又推出了FT312D这颗芯片是 专门的Android的USB转UART芯片 内部buffer比FT311D大的多
The  FT312D  is  a  USB  2.0  Full  Speed
host  IC  specifically  targeted  at
providing  access  to  peripheral
hardware  from  an  Android  platform
with a USB device port. The device will
bridge  the  USB  port  to  a  UART
interface  via  the  Android  Open
Accessory  protocol  and  has  the
following advanced features:
  Single chip USB to UART interface.
  Entire  USB  protocol  handled  on  the  chip.  No
USB specific firmware programming required.
  USB bulk transfer mode
  Basic  UART  interface  with  RXD,  TXD,  RTS#,
CTS# pins.
  TX_ACTIVE  signal  for  controlling  transceivers
on RS485 interfaces.
  UART RX buffer size is 5512 bytes
  UART TX buffer size is 256 bytes
  USB_ERROR indicator pin
  Suitable  for  use  on  any  Android  platform
supporting  Android  Open  Accessory  Mode
(Typically  3.1  onwards,  however  some
platforms  may  port  Open  Accessory  Mode  to
version 2.3.4)
12MHz oscillator using external crystal.
Integrated power-on-reset circuit.
+3V3Single  Supply  Operation  with  5V  tolerant
inputs.
USB 2.0 Full Speed compatible.
Extended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40⁰C
to 85⁰C.
Available  in  compact  Pb-free  32  Pin  LQFP  and
QFN packages (both RoHS compliant).
Supports bulk transfer mode

听说FTDI有款芯片和CP2102一样功能的芯片,于是在打样的时候也把FT321也 加进去了

板子终于在这周一回来了 焊接好了 测试FT312D开始没有反应,经过仔细查找原来是 D+ D-接反了 ,飞线反了过来 一切ok ,稳定性还在测试 相信这颗芯片比FT311D做usb转串口要好
FT321接到我的W7电脑上 ,显示查找驱动 ,一会自动安装成功,哈哈 我又多了一个 USB转串口,上面还带有TXD RXD的收发指示灯管脚,比较不错。然后我又连接到安卓平板上,结果没有反应,哎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平板的usb口设计原因吧 不是真正的OTG 。
下面分享一下我的几个测试板,其中一个是FTDI 官方的评估板。

终于解决了Android平板连接stm32串口通信问题了

我这里还有 FT311D FT312D FT321的 空板子 各5块,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哦。数量有限哦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还有这样啊,这个是个好消息

楼主:
奉送FT312D原理图 ,希望继续拍砖哦

楼主:
FT231xs原理图

网友A:
够贵的。android 不支持常见串口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FT231xs原理图

FT311D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贵的。android 不支持常见串口线?

因为公司没有开发安卓整个系统能力 所以在市场上买了一个现成的平板 平板没有开发串口 所有就无法使用串口喽

网友:
蓝牙串口就没那么多折腾了,还便宜。

网友B:
不错
用这个和平板通信玩什么啊?

网友C:
pl2303hxd 也可以 ,我们都用过 了,而且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用这个和平板通信玩什么啊?

平板去控制设备的运行,就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合我的平板 不是所有的平板都适合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2303hxd 也可以 ,我们都用过 了,而且便宜

这个芯片是2013.3.20日才有的 ,我用的那个芯片是2012年上半年发布的,当时我的项目正好进行到那里,就找到了FTDI,不过还是要感谢你 。PL2303HXD是 usb转rs232 如果用在mcu上还需要添加一个max232或者max3232转换。我的项目是用不上了 空间有限。不过这个芯片是安卓usb转rs232不错的选择哦
下面传上他的参考手册恭候来人参考

网友:
mark,以后备用

网友:
我来踩一脚。目的->顶一下。

网友:
用这个还得在平板上装驱动,还得接到平板的数据口,用蓝牙串口都省事的事情,配对后就当串口使用了,另外楼主在14楼说PL2303HXD是RS232,我就很奇怪楼主知道FT311D/312D是TTL电平的,为什么会觉得PL2303HXD是RS232电平?

楼主:
在把其他地方的资料也发上来,放在一起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light=stm32%2Bandr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把其他地方的资料也发上来,放在一起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94141&high ...

上传FT231 Android中安装的软件
测试软件因为太大了传不上来,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向我索取

安装软件步骤
1.Android平板、手机必须支持OTG/HOST模式,因为FT231XS是设备
2.Android平板、手机必须root
3.android.hardware.usb.host.xml文件要放在system/etc/permission下
4.安装readtest.apk
5.重启Android平板或手机
6.连接FT231如果你严格按我的操作这时候我要对你说“恭喜你”连接成功了
7.打开软件的串口,写入字母或数字,点击发送 上面会返回发送的数据(我的TX和RX连接在一起了)

AN_233_Java_D2xx_for_Android_API_User_Manual.pdf是说明文档

楼主:
在这里 要对大家说句对不起,上面的FT321写错了 是FT231  ,这个芯片听他们卖芯片的说是去年升级了的,很省电8mA电流 是FT232的升级版。FT231 PIN=20TSSOP 封装 大大减小了板子的空间 FT232 PIN=48,所有说还没有用这个芯片的就不要选择FT232了。
刚刚香港的技术传给了我一个资料先传上来供大家参考。
希望有需要的拍砖哦。
现在太激动了,我又发现了一个好玩的芯片哈哈
有了这个芯片对于我水平这么低洼的人,又可以节省<=¥100了,老板回来找老板请功去了

刚刚从网上找到一个用小米手机遥控电视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M0MDc1MDc2.html?qq-pf-to=pcqq.c2c

网友D:
不知道pl2303在android下面能否直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pl2303在android下面能否直接使用

听说这个芯片,好像不是很稳定,建议用FT231

网友E:
以后手机可以当工控触摸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后手机可以当工控触摸屏了......

是啊,可惜我不会java哎,一个人不能所有的东西都懂,要不就什么都不懂了

网友F:
我有个安卓电视棒(mini pc),有个USB Host,只能做主控,想通过这个USB连接单片机(STM32)的串口啥的。是不是选择FT231芯片就可以了啊?这个芯片是让单片机端做从设备了啊?用不用担心安卓端驱动问题呢?小弟刚刚接触,望大侠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安卓电视棒(mini pc),有个USB Host,只能做主控,想通过这个USB连接单片机(STM32)的串口啥的。是不是选 ...

HOST那边要做一些驱动APK处理,驱动他们提供

网友:
引用 楼主:
HOST那边要做一些驱动APK处理,驱动他们提供

应用层写代码就行了对啊。那真方便不少了。

网友G(2014-02-21):
我用的fd311这个片子  不能工作 我用的事22pf的晶振 起振电容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你换个27p的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fd311这个片子  不能工作 我用的事22pf的晶振 起振电容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你换个27p的电容试试

网友H:
我想问问你这样把usb口给占了,平板充电怎么办?你用的是不是otg?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问你这样把usb口给占了,平板充电怎么办?你用的是不是otg?

我用的平板 另外带一个充电口,如果没有自己可以改造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平板 另外带一个充电口,如果没有自己可以改造啊

囧~~~我没想过要改造平板。。。
我是用的USB OTG
STM32的usb HID我也已经调试好了,很好用~

网友:
mark以后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囧~~~我没想过要改造平板。。。
我是用的USB OTG
STM32的usb HID我也已经调试好了,很好用~ ...

你可以吧 MCU做为主,平板做为设备啊

网友(2014-05-02):
好主意的.

网友I(2014-07-24):
楼主用纬图的Ginkgo USB-I2C/SPI/CAN/GPIO/PWM/ADC适配器吧,支持Android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用纬图的Ginkgo USB-I2C/SPI/CAN/GPIO/PWM/ADC适配器吧,支持Android系统

那个成本多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成本多高啊

关于成本问题就看你怎么看了,有的场合,几块钱成本也高得很,有的场合,几万的成本也不算高,所以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2019-07-02):
>FT311D; FT312D
>pl2303HXD

They are not the same category, FT31xD are USB host devices, they are claimed in the user manual as "USB Host IC".
While PL2303HXD is not a host IC, it needs to connect to a USB host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