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输入IO检测的值异常

楼主(2013-08-23):
28335的GPIO的输入信号一直为低,但是在检测的时候有时候程序为认为为高电平。单步调试的时候,发现读到的寄存器的值都一直为低,但是程序全速运行起来,就发现经常有不正常的现象
这是怎么回事,有谁遇到过?

楼主(2013-10-24):
貌似这个问题都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A:
遇到过,CPU是 28035 ,增加采样次数、拉长采样宽度后才解决 ........ 没深入研究,但对这个一直很不解,因为在其他CPU上从来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CPU是 28035 ,增加采样次数、拉长采样宽度后才解决 ........ 没深入研究,但对这个一直很不解,因 ...

我也一直困惑这个问题,在2812上都没有遇到过,你遇到的这种现象是只在一个芯片上遇到过,还是同一款芯片的不同电路板上都有这个问题啊?

楼主(2014-02-26):
我也是增加采样次数、拉长采样宽度后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