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和24L01的一起用 传输速度比较慢 怎么办

楼主(2013-08-23):
51和24L01的一起用  传输速度比较慢  是硬件还是软件原因啊   为什么啊   程序是论坛里下的   有没有可以帮我看看的啊   谢谢啊 啊

网友A(2014-04-22):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数据传输过来太慢了,不知道没设置对还是怎么回事,单片机用的89c52。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数据传输过来太慢了,不知道没设置对还是怎么回事,单片机用的89c52。请问楼主这 ...

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影响时序

网友B:
很慢吗?一次32byte呢,不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慢吗?一次32byte呢,不慢吧?

shi是不慢  就是有时候漏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