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电阻测试

楼主(2013-08-23):
怎么做啊  求高手

网友A:
电赛题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赛题目

是 啊  你有思路吗?

网友:
买个电桥,呵呵。

楼主:
有电路图吗?

网友:
可控恒流源或者干脆多个恒流源加在电阻上,测量电压吧~感觉这样比较容易一些。只要求测电阻,用电桥不实在而且每秒5次的速度不知电桥能否跟上。

网友:
我比较笨 想到了 用继电器切换 电阻分压的方法  然后 来个 ADC 不知道可行不,我想参数应该能达到吧

网友:
4052切换,即可实现!

楼主:
我的QQ549470306  有方案的给说说啊

网友:
或者简单点,弄个准的电压源(比如1V或者其他),按照你的4档,选4个电阻,让其电流分别为10mA,1mA,0.1mA,0.01mA,然后切换4051之类的,将被测电阻上的电压取回去,ADC....

网友:
使用四线制测试,测试待测物的电压和电流,只要你的源稳定就好办,电压源、电流源都可以。

楼主:
怎么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