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开关电源的一些问题(三)——二极管发烫(已解决)

楼主(2013-08-23):
D3这个二极管非常烫,把焊锡都融化了,这个正常吗?我分析应该不正常,首先负载电阻的电压只有22V,电流不到1A(电流是估算来的,我量了负载电阻的电压)。。。但是他就是这么烫,,,望前辈们指点

——————————————————————————————————
感谢各位的指点,换了5822(肖特基二极管),OK了,只有一点点的热。(具体原因正在思考。。。)

——————————————————————————————————
之前用的是5804,,,,后来烧了。没有了,就去买,结果买成了5408(普通整流二极管),Vf=1.2v,,快1.2W了。。然后就很热,轻松100度+,反应速度就成了500us+,我的开关频率是80K,自然是不行的。

网友A:
D4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4在哪里?

不好意思,,,是D3,,马上修改。

网友A:
说明你这个元件不错,可以耐热那么高都不坏!
1A电流不小,主要是长时间过1A电流.
20多W都被你白白浪费了.

网友:
测测电流再说,电流肯定不是1A

网友B:
这个要用快恢复二极管或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这个元件不错,可以耐热那么高都不坏!
1A电流不小,主要是长时间过1A电流.
20多W都被你白白浪费了. ...

1,开关电源这个地方必须要一个二极管啊,这个二极管过电流可达3A。
2,为什么20多w浪费了?我认为20多w应该在电阻上。二极管上面应该没什么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用快恢复二极管或肖特基二极管。

1N5804是肖特基二极管。(不是的,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用快恢复二极管或肖特基二极管。

   我错了,,不是的,,,能不能提供点型号。多谢。

网友:
1N5804的VF = 0.875V @ 1A,0.875V * 1A = 0.875W的耗散功率,如果PCB没有足够大的铜箔面积帮助散热,超过100度是很正常的事。

网友B:
负载电流多大?一般我用MUR120(200V1A)或MUR220(200V2A)。

网友C:
引用 楼主:
1N5804是肖特基二极管。(不是的,纠正。。。。)

5804是超快速恢复管,200k开关频率以内都没问题。

网友:
说明你PCB的散热盘不够大, 一般至少要25*25mm的PCB给其散热, 最好是另一面也有散热盘, 两面用大量的过孔导通热量.  这样处理后后的散热接近于TO220封装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流多大?一般我用MUR120(200V1A)或MUR220(200V2A)。

十分感谢,换了肖特基二极管就好了,想请教一下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04是超快速恢复管,200k开关频率以内都没问题。

我查了,是快速的,我频率只有80K,洞洞板焊的。

网友:
肖特基的VF比硅管低很多,1N5822的VF典型值是0.35V @ 1A,缺点是耐压比较低,而且耐压越高VF也越高,200V的肖特基VF已经接近硅管了,优势不大,所以肖特基一般用在100V以内,快速恢复一般用在高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换了肖特基二极管就好了,想请教一下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的输出交流频率很高(基本就是你的开关频率),一般的整流二极管是不能满足这个频率工作的。你可以对比一下快恢复、肖特基和普通二极管的频率参数就明白了。

网友:
看看,也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