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052E最新固件00.04.01.00.02,升100M(已测,正常...

楼主(2013-08-23):
普源1052E 最新的 00.04.01.00.02固件已经放出,可以直接固件刷机升100M,无需再反复降级、升级。

1、新固件刷机原理:
据eevblog里的大神Gizmo说,据他猜想1052E采用的是ARM芯片控制,因此他分析了firmware 代码(利用了固件没有加密的漏洞),然后找到了代码中设置示波器ID Code变量的位置,然后人为修改这个Code码,设置一个型号即可。(因此可以免去以前的降级至00.02.02SP2,再利用上位机rigupgr程序,写入序列号的方法)

原文:
Gizmo:Does anyone know what CPU the Rigol uses? I'm guessing it could well be an ARM. I'll do a bit of poking around as the firmware does not appear to be encrypted given all the plain text in the image.
That didnt take too long. Tracked down where it sets the scope id variable based on parsing the model number. Should be simple to modify this to preset a specific model.
Up to you though!

Gizmo:ARM is very common in embedded applications, hence my tentative guess -- in this case it was a Blackfin processor.(猜想可能采用的是ADI公司的BLACKFIN ARM芯片)

Gizmo:Anyway, the offer still stands if anyone has a JTAG setup on their scope and wouldn't mind doing some testing. I've yet to find anything that tests the serial number, yet. Do you definitely need to change both serial and model? So far I've only found reference to the model number being tested. Of course I may have just failed to find it yet...
Interestingly all the :INFO:MODEL/:SERIAL handler code still seems to be there. Must be disabled with a flag I think, although I've yet to find out where that is disabled yet.(找到MODEL、SERIAL位置)

/////////////////////////////////////////////////////////////

2、新固件安装方法:
DS1000EUpdate.RGL文件考入U盘,插入1052E示波器,屏幕提示升级时,选择OK即可。

原文:
Gizmo:Copy the DS1000EUpdate.RGL file from the zip onto a memory stick, put it in the scope, and select OK when it asks if you want to update the firmware. It's that simple.(安装方法)

Gizmo:this is the 04.00.00.01 firmware which has been patched. It is the latest from Rigol and will work with whatever scopes the firmware is supposed to work with.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the DS1052E is set in code to be the same as the DS1102E.As it is the latest firmware, you can just plug in and update with any current scope. When a new version is released then a new patch will need to be made.(安装方法详细说明)

Gizmo:For all those downgrading, model changing and upgrading twice, you can just use the above custom firmware and do it in the one flash. Much less chance of bricking. I developed the hack specifically because I don't like the idea of all the possible things which could cock up with the existing process (like losing hardware version as above).(以往降级升级方法的弊端)

/////////////////////////////////////////////////////////////

3、安装注意事项(适用于任何固件的安装):
为了安全,固件刷机前,校验文件的MD5值,U盘从电脑拔出前,注意弹出,防止文件损坏。因为1052E示波器固件升级前,不会校验文件的完整性(仪器设计上的小失误)。如果,固件文件数据受到损坏,冒然刷机很可能会使示波器变砖。

原文:
For your peace of mind, check the file's MD5 against the above number when it's on your memory stick to ensure it's correct before flashing and always do "eject" on the drive if using windows before pulling out the stick. The scope doesn't bother with any data integrity checking, which is a bit of a shame, so if the file is corrupted at all, you will most likely brick the scope.

(完毕)

网友A:
顶,可惜我的示波器是1102的,可以刷到200M吗

网友B:
已经升150M的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升150M的咋办?

这个现在没看到明确的说明。按照Gizmo说的,这个是DS1000系列的新固件,可以直接将1052E升到100M。
但是这个固件里有没有加入1152的“型号/序列号”就不知道了,他没有说,我猜多半可能没有加入。

这个是Gizmo发布固件的原文:
Here we go, latest firmware update (00.04.01.00.02) with 100Mhz mod.

CRC32: 4EF27EF4
MD5: b3be022a8890c7448ed68a189c1071b1

Instructions as before --

Copy the DS1000EUpdate.RGL file from the zip onto a memory stick, put it in the scope, and select OK when it asks if you want to update the firmware. It's that simple.

For your peace of mind, check the file's MD5 against the above number when it's on your memory stick to ensure it's correct before flashing and always do "eject" on the drive if using windows before pulling out the stick. The scope doesn't bother with any data integrity checking, which is a bit of a shame, so if the file is corrupted at all, you will most likely brick the scope.

If someone would like to put the file somewhere more permanent and mail me the link, I'll update this post.

Gizmo

网友:
楼主英语相当不错。

这个方法在论坛另一个帖子里也有,并且我也是这样升成100M的,挺方便的,不过他的文件和你这个文件好像不一样(印象中)

网友:
楼主,我新买的可以刷吗?

网友:
最近升级成功的很多啊~
还以为新出的都不能升了呢。。。

网友:
不错,之前升到了4.0版,现在又有新的了啊,有空再升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可惜我的示波器是1102的,可以刷到200M吗

理论上DS1102E也是可以刷到150M的

网友C:
可以把100的当150的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100的当150的卖了。

其实100M到150M变化不是很大,都是1GS/S采样率
根据示波器原理,150M带宽或200M带宽需要2GS/S采样率配合才有意义,所以现在很多示波器厂家从严谨的角度是不会出200M带宽配1GS/S采样率的机型的,国产很多这种高带宽低采样的搭配主要是拿带宽做噱头,做一般的维修测试还可以。普源150M带宽的DS1152E-EDU配1GS/S采样也是面向学校教育使用,不作为工业零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100M到150M变化不是很大,都是1GS/S采样率
根据示波器原理,150M带宽或200M带宽需要2GS/S采样率配合 ...

信号的幅度不一样.

网友:
刷机成功的朋友请把示波器机身上原序列号的前5位发出来以便大家参考
同为DS1052E,序列号命名有不同

有DS1ED开头的,这是以前数量最多的,目前看 肯定可以刷机

有DS1EN开头的,曾经用于国内销售版本,未知

有DS1ET开头的,也就是最近2013年新机器的序列号开头,机身自带V4.0或以后版本固件,是否可刷机未知,急需要大家证实,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
注意是原序列号,可以看机器背板的标示信息。

网友:
刷机成功,挺方便的。最小2ns,刷之前是5ns。

网友:
已升级成功。方便。快捷。

网友:
这个示波器我们有!

网友(2013-10-01):
DS1102E顺利完成升级

网友(2014-01-21):
今天还有论坛朋友问这个,最近关注DS1052E刷机的朋友少了,焦点都转移到更具升值潜力的DS1074Z了

网友:
MARK,最近看上了DS1052E。

网友(2014-02-22):
这么好,示波器也可刷机,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台1052试试

网友(2014-04-19):
上班忙,没时间玩1052,偶尔拿出来,开机运行一下,据说电子产品,不经常使用,长期放着,还容易坏

网友:
固件现在下载不了,楼主能再传一次吗,谢谢!

网友:
有没有朋友试过09年的机器,可以刷这个版本吗?

楼主:
到百度盘里下载吧
http://pan.baidu.com/s/1bngVVh9

网友(2014-07-25):
买了好几年的1052E,已升级成功,在此谢过!
U盘要用正常的,我开始拿来个里面注入老毛桃winpe软件的U盘,不顶用.把里面的pe程序卸载掉,然后格式化之后升级成功.

网友(2014-09-04):
按此方法我的示波器变砖了,请教各位大侠‘重新写固件的方法’,谢谢!

网友(2015-01-03):
谢谢,升级成功。

网友D:
其实现在买1052E新机来破解的朋友很少了,都直接上100M的DS1102E了,价格差的不多了没必要冒风险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f&id=1433236577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现在买1052E新机来破解的朋友很少了,都直接上100M的DS1102E了,价格差的不多了没必要冒风险
http://it ...

老机子呢?

网友(2015-10-06):
我的示波器不开机了,,,,

打开总电源后,屏幕就是白色,然后出现彩色竖线,然后就杀反应都没有。。。。。

插入usb线,串口线也都没用响应。。。。。救命啊,救命啊

网友:
DS1052E的破解需要刷特殊改版固件,要改机器序列号导致与机身和保修卡不一致,这个影响是很大的,以前价格差了一千多元是可以考虑破解的,现在DS1052E和真正100M的DS1102E差价不大,没必要冒这个风险了,差不了多少钱都直接DS1102E了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_u=la8v6b333e&id=1433236577
如果打算破解,推荐普源DS1054Z,这款破解不需要改序列号也不需要刷机,设计之初本身就支持带宽升级,不必担心破解后有问题,也不会影响稳定性。

Z和E系列的差异是比较大的,
存储深度方面,DS1102E是1M,DS1054Z标配12M,破解后可达24M。
波形捕获率方面,DS1102E小于500次每秒,DS1054Z最大可达到3万次每秒,可以捕获波形细微变化。
DS1102E是DSO传统数字示波器,DS1054Z是DPO数字荧光显示,兼顾数字示波器和模拟示波器的优点,能看清复杂信号的层次包络。
DS1102E没有高级触发和总线解码分析,DS1054Z可以扩展总线解码分析功能,
屏幕DS1102E是5.6寸,DS1054Z是7寸高分屏,最小电压档位一个2mV,一个1mV,等等。整体性能和显示效果Z比E强三倍以上,或者可以说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产品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_u=la8v6b607a&id=41082416698
给论坛朋友是有优惠的:)

网友(2016-02-24):
我的 DS1052e 变砖了。现在开机就白屏了。。。。求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