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80W的开关电源,输入220vAC,输出24V或者12V的直流

楼主(2013-08-23):
设计80W的开关电源,输入220vAC,输出24V或者12V的直流,小弟刚接触开关电源,以前都是小功率,小电压,用的是开关电源芯片!
      问下如果设计像这样功率的开关,该怎么做!可以推荐几个案例吗!谢谢

网友:
UC3842 + 8N60

网友:
太多了,不知道你对成本、效率有什么要求?

网友:
自己玩还是做产品?

网友:
自己玩的话用简单的,像仙童的FSDM0765之类,要是产品的话,找找产品目录,看看有什么性价比高,EMC好过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学习一个开关电源电路发现一个元器件不认识麻烦给位帮我看看!!!器件图片见附件里面

网友:
楼上的这个会不会是双三极管呢

网友:
要求不够具体,不计较效率啊什么的 ,这个好象方案都很多的

网友:
80W反激式的芯片很多, 但是变压器是个难点.  楼主还是先买个成品拆开看看. 7A的电流输出,其峰值接近20A. 还有效率,功率因数, 散热等等.

楼主:
好的,正在研究中,谢谢!!!

网友:
top223前段时间做了个30w的。。。如果不是变压器绕不下了,还准备做70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