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程序跑飞问题,自己弄了四天了,没结果,各路大神帮.....

楼主(2013-08-23):
程序是从ADS移植到MDK的,有个小程序已经移植成功了。现在移植大的程序出问题了,单步调试发现是死在编译器的库函数中,求大神分析一下解决方法。。

程序是死在启动文件的__main这个过程,应该是在初始化编译器的库函数。在_sys_exit里面就没有出来了,下面有贴图

贴图:

网友:
你看看HEEP分配对不对哦

楼主:
heap应该没有问题的吧,以前在ADS上也一样分配的。在ADS上可以使用

网友A:
看看Option for Target --> Target 里面的Use MicroLIB有没有钩选,如果没有钩选,选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Option for Target --> Target 里面的Use MicroLIB有没有钩选,如果没有钩选,选上试试。 ...

勾选了以后,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Option for Target --> Target 里面的Use MicroLIB有没有钩选,如果没有钩选,选上试试。 ...

勾选MicrolLIB以后是要对启动代码机型堆栈初始化么?

网友A:
这个没有源代码,不好找。你把MicroLIB钩上,从那三个错误入手吧。看样子,就是库函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源代码,不好找。你把MicroLIB钩上,从那三个错误入手吧。看样子,就是库函数的问题。 ...

MicroLIB就是一个小的库,应该不用这个库没有问题的吧。以前都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