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Rtech和泰科姆的FPGA开发板,选哪个?顺便分享资料……

楼主(2013-08-23):
两款FPGA开发板,求推荐。到底应该选哪一款。
一款是
ZRtech Altera FPGA开发板 SOPC学习板 NIOS开发板

FPGA:EPCS16 USB:CY68013A  网络:DM9000A  还有一个 视频处理外设

另外一款是卖得最火的  泰科姆 黑金FPGA开发板 EP4CE15 CYCLONE4代
FPGA:EP4CF15 USB:CH376     网络:ENC28J60

如图,ZRtech的板子上面,USB和网络部分貌似好一些,而且带一个视频处理外设(VIP)。泰科姆的屏看着爽一些…………纠结中
其他的我就不说了。

我想请教坛子里面的高人们,买上面哪一款开发板比较好??或者有没有同价位更好的板子?

初来乍到,分享几个Verilog资料给大家:
IEEE1364-1995 Verilog lrm.pdf
IEEE1364-2001 Verilog lrm.pdf
设计与验证:Verilog HDL(清晰带书签).pdf]设计与验证

网友A:
de0 nano 绝对秒杀上面的啊

网友B:
不好说 比youjing的差远了 似乎zr的外设多点usb20 VIP 网口 但几年前用了这个板 layout有些呵呵 纹波有些高 不知道现在有无改善
还有 资料不在多有讲得独到和深入的才算
上面都是外在的  内在的关键还是靠自己 坚持
个人感觉fpga比arm等上手要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0 nano 绝对秒杀上面的啊

秒杀,你说的是友晶2999的板子吗?
上面两款都是700多的,2999的当然秒杀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2390887757
友晶的这一款590.00,感觉和上面两个完全不能比,什么模块都没有。空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说 比youjing的差远了 似乎zr的外设多点usb20 VIP 网口 但几年前用了这个板 layout有些呵呵 纹波有些高 ...

友晶的你推荐一个吧,2999的那个买不起啊。
590那个板子不行啊。不要跟我说Layout之类的。你自己看看30天内已售出 10 件,其中交易成功 8件 。
板子真好的话不会是这个销量。
互联网时代真正的好东西是不会被埋没的。

网友:
      我们都在学校实验室用过功能无比丰富强大的试验箱,想必大家都有一个体会,当我们作为初学者拿到试验箱的时候,面对实验箱上那纷繁复杂的接线一定不知所措。
      根据我们的教学以及研发经验,初学者学习最好不要在硬件上再做手脚,否则对一个连芯片管脚还不熟悉的初学者来说让他去连线(虽然有手册)是很费劲的,也很耽误学习进度。。。。
      所以我们研究开发了EP4CE15这种独立的开发板(当然还有其他型号),让初学者不再忧心硬件问题(无论是接线还是怀疑接触不良好)从而可以专心去做软件。。。。
      我们每一块板子都秉承着做工精良、严格检验的原则,确保到用户手中是完美的。板子也有1年的质保期足够初学者任意玩弄哦!
      如果需要我们开发板的资料,可以发邮件到wodo1512@163.com索要,注明是阿莫论坛的即可。。。
      祝:学习进步!

                                        泰科姆旗舰店

网友:
引用 楼主:
秒杀,你说的是友晶2999的板子吗?
上面两款都是700多的,2999的当然秒杀了。
http://item.taobao.com/it ...

de0 nano 8层板,32M SDRAM ,EP4CE22,三轴加速度计,ADC,FLASH ,E2PROM,外扩80多个IO,良心价590啊,FPGA芯片速度等级是C6的,还板载了usb-blaste,搞了这么器件,板子大小也就信用卡大小。nios ii例程官方给的是100M时钟的(实际上可以到120M),且用的是外部sdram,敢问上面两款开发板能做到吗??

网友C:
这个价位。。。也是推荐官方板    二手de0、也就400

nano就更便宜了

//二手DE1也不贵

编辑原因 增加DE1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位。。。也是推荐官方板    二手de0、也就400

nano就更便宜了

有道理。二手DE1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卖的??

网友(2014-01-26):
正需要,非常感谢!

网友D:
只有modelsim就行可以学习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modelsim就行可以学习fpga

搞个板子还是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