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一个平板电脑,总是死机,捅复位孔无效,是啥原因

楼主(2013-08-23):
最近入手一个蓝魔W30 平板电脑,碰到好几次死机,捅复位孔也无效。
只有过一段时间,等内部电池耗尽才能重新开机和充电。重新冲上电,启动起来后,正常使用情况下,捅复位孔居然也没有复位,难道是复位按键坏了?我捅的时候感觉复位按键并没有坏,有搞平板电脑的电工指点一下,平板电脑的复位按键和开机按键是什么逻辑关系。
另外我入手这个W30用的时候从来不会死机,只是关闭屏幕,待机状态下会死机,也就是休眠以后就很容易挂了。电工有什么高招能解决问题?

网友:
国产货就这样,还是不点钱没好点的吧,不然买了这个也是白搭呢,用着蛋疼

网友:
感觉安卓怎么老是死机,而且老是卡反应慢死了,还双核cpu 1G内存,哎让以前win98 256M内存的电脑汗颜啊

网友:
国产平板,大部分用起来生不如死。

网友:
忍两三次出手的欲望,存钱直接来个IPAD2/IPADMINI都比承受两三次生不如死好几万倍,即便是忍两次买个沟儿子(GOOGLE)都比用国产平板好几万倍。

网友:
貌似是软复位,系统死了就真的死了,只能拿电池出来。国产真无保证,有事起来只能认倒霉

网友:
买台Nexus7,哪来的那么多麻烦事。

网友:
没啥好办法。。

网友:
忍了吧,要不就花钱买个ipad。

网友:
nexus 7,用着一直很稳定。

楼主:
经过几天测试,发现W30 这货的复位功能设计有问题,复位需要捅住不松开保持8秒以上才能复位,而且复位后系统是关机的,需要重新按开机键保持3秒在松开才能开机。不知道是那个NC电工设计的。这样99%的人都会认为机器复位无效,而且需要用针捅,还设计这么长的按键延迟,是为了防止误按,还是去按键抖动?

网友A:
nexus  2代,很看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xus  2代,很看好啊

我也是很看好,但触屏问题和GPS问题真是伤脑筋。
希望是软件的问题。

Ps.触屏在两点及以上x或y坐标相近时触点会乱飞,点数不准。
GPS定位后5-30分钟内会陷入搜星死循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几天测试,发现W30 这货的复位功能设计有问题,复位需要捅住不松开保持8秒以上才能复位,而且复位后系 ...

我的手机要常按关机键10秒才能够强制关机。

感觉这个是个硬件弄的。

比较有用,因为手机电池无法取出,死机就只能够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