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移动电源三极管电路功能

楼主(2013-08-23):
今天看到一个移动电源的原理图,看了后觉得这部分不太明白,想请教下各位,帮忙分析分析。
我是这样想的,正常情况下,mos管导通output-输出电流,因为mos管有导通内阻,所以会在mos两端产生一个压降,但不会使三极管导通,假设mos管电阻不变,当电流增大时,mos管上的电压也会增大,当压降增大到0.7V以上时,三极管导通,电池1被并接一个100欧电阻,请问这有什么用?为什么这样做,我搞不懂,请教懂得大侠给解释下,在此,谢谢啦!

网友:
这个电路应该是起到均衡保护的作用,防止两组电池电压差异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