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51单片机跟avr单片机集成在一个板子上

楼主(2013-08-23):
请问各位,能不能将51单片机跟avr单片机集成在一个板子上,意思是说着两种单片机都可以共用同一个外围电路,电路要怎样设计,谢谢!

网友:
网上有卖mega16转51的转接板,可以参考着设计。或者采用ATmega8515,引脚和51的一样的。

网友:
ATmega8515、8535,就好解决。复位电平不一样。
其他型号就很难PIN TO PIN兼容了。

网友:
画一个转接板就是

楼主:
怎么转,电路要怎么设计

网友:
只要电平兼容啥搜可以啊
动手能力好的还是东东板子自己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
转接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