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430驱动lcd的功耗。这个功耗我很惊讶,太低了!

楼主(2013-08-23):
mcu          msp430f5438a
工作电压   2.8v
时钟         ACLK32.768k SMCLK=MCLK=1M
io使用       50个gpio直接驱动段码lcd

大家看看还能不能更低一点?
上程序

上图

楼主:
时钟选用外部32.768k会比选用内部32.768k省大概十几uA的电。

网友A:
STM8L这个电流也能做到

网友B:
是运行功耗还是 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运行功耗还是 休眠?

运行+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L这个电流也能做到

有图有真相

网友:
看不懂,貌似很牛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运行+休眠

运行+休眠?

那还是休眠的时候的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行+休眠?

那还是休眠的时候的电流吧。

其实99.9%的时间都处于休眠,工作时候io的瞬时跳变功耗相对而言应该不小。严格的说这个不是工作功耗,也不是什么休眠功耗,或者可以说这是一个平均功耗。两个功耗的对比,可以给电源串上一个精密电阻,然后用示波器去观察电压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行+休眠?

那还是休眠的时候的电流吧。

休眠的时候保留了aclk,另外液晶也有功耗。这个值看起来很霸气。

网友:
MSP430低功耗确实很NB

网友D:
这个算是高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算是高的了...

这个程序你能做到多少?

网友E:
4系列随便抓一个都能实现低于4u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99.9%的时间都处于休眠,工作时候io的瞬时跳变功耗相对而言应该不小。严格的说这个不是工作功耗,也 ...

怎么能说是平均电流。

你测的是瞬间的,又不是累积的。就是休眠的功耗,加上液晶的功耗。

网友:
是的,工作的电流直接当干扰处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4系列随便抓一个都能实现低于4ua

请推荐个,有4x32lcd,一串口,一个输入捕捉通道,2ad,三个按键中断,gpio6个,谢谢!

网友:
11Ua,不算低

网友:
功耗确实低,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能说是平均电流。

你测的是瞬间的,又不是累积的。就是休眠的功耗,加上液晶的功耗。 ...

难道不是多次测量的平均值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道不是多次测量的平均值吗?

我没用过段式液晶,但是我猜也只是给个驱动,而不用想数码管那样一直扫描。

所以,你的程序实际上应该是开始的时候驱动一下液晶,之后就一直都是休眠模式。

所以我才说这个电流是休眠模式下的电流+液晶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用过段式液晶,但是我猜也只是给个驱动,而不用想数码管那样一直扫描。

所以,你的程序 ...

我用的是一个com口的段码屏,这块屏使用50个单片机管脚,430的50个管脚每10ms切换一次电平,当管脚与公共端管脚电平不一致时,对应段点亮。

网友G:
开启所有外设 设置最高主频 不休眠 测一次
开启所有外设 设置最高主频 休眠 测一次
关闭所有外设 设置最高主频 不休眠 测一次
关闭所有外设 设置最高主频 休眠 测一次
关闭所有外设 设置最低主频 不休眠测一次
关闭所有外设 设置最低主频 休眠测一次

建议 换个稍好点的表测电流

网友:
Microchip差不多也能做到,我一般使用独立控制液晶的芯片,这样MCU使用更随意点,PCF8562+段式液晶,功耗没单独测,估计也是几个uA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用过段式液晶,但是我猜也只是给个驱动,而不用想数码管那样一直扫描。

所以,你的程序 ...

液晶要不断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启所有外设 设置最高主频 不休眠 测一次
开启所有外设 设置最高主频 休眠 测一次
关闭所有外设 设置最高 ...

这可是我们单位最好的万用表了

网友:
楼主 这是做什么仪器?

网友H:
10个uA正常啦,为什么不用4系列的,自带段式液晶驱动,改变显示时只需要修改相应寄存器值即可,省得用程序做刷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推荐个,有4x32lcd,一串口,一个输入捕捉通道,2ad,三个按键中断,gpio6个,谢谢! ...

MSP430F4XXXX

网友:
楼主可否将 段式液晶的详细资料 及其与msp430的接线图一并传上来呢,这方面是新手,希望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MSP430F4XXXX

谢谢,看下资料!

网友I:
楼主,你的程序只包含了主程序,关于lcd显示的函数貌似没有啊,可否一并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的程序只包含了主程序,关于lcd显示的函数貌似没有啊,可否一并上传? ...

回去给你
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的程序只包含了主程序,关于lcd显示的函数貌似没有啊,可否一并上传? ...

网友:
怎一个
彪悍!!!!!了得

网友:
430中有几个系列带片内段式液晶驱动模块

网友:
430的低功耗确实不错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LCD,有LCD的资料吗?
有能显示汉字的LCD吗?并且可由MSP430驱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10个uA正常啦,为什么不用4系列的,自带段式液晶驱动,改变显示时只需要修改相应寄存器值即可,省得用程序 ...

有能显示汉字的LCD吗?并且可由MSP430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能显示汉字的LCD吗?并且可由MSP430驱动的.

开模就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模就有

开模太贵了吧,不知有没现成的、方便购买的型号?你用的是什么LCD ?

网友:
果然很低功耗,,,楼主位那个万用表功耗,,ma都差不多赶上这个值了

网友:
怪不得430火了这么多年

网友:
这不科学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开模就有

自己学习 自己DIY的不宜开模。

楼主:
引用 网友J:
自己学习 自己DIY的不宜开模。

TI官方评估板上的是点阵屏。你在淘宝上看看。我是没见过外面卖这种屏。

网友K:
万用表差了点,独立芯片驱动段式电流高。
用430带LCD驱动的4xx系列MCU电流还可以降低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万用表差了点,独立芯片驱动段式电流高。
用430带LCD驱动的4xx系列MCU电流还可以降低一半 ...

哈哈
这块表可是我们公司最高档的万用表了
项目完成了,用电池供电的话理论上可工作10+

网友L:
带LCD休眠12个UA不算低啊,几个ua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L:
带LCD休眠12个UA不算低啊,几个ua的飘过

方便的话上个图吗!让大家开开眼

网友:
明天去公司上艳照

网友:
外置的驱动?

楼主:
双电池20+

网友J:
MSP430烧录程序,你用了什么下载器?能加密吗?

楼主:
加密没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MSP430烧录程序,你用了什么下载器?能加密吗?

网友J(2013-09-22):
引用 楼主:

这个多少钱?在那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多少钱?在那里买的?

呵呵,安富利给我的。听说不便宜。我打开看过,感觉和淘宝180那个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安富利给我的。听说不便宜。我打开看过,感觉和淘宝180那个一样。 ...

挺贵的!
Ti官网报价是99美元。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万用表差了点,独立芯片驱动段式电流高。
用430带LCD驱动的4xx系列MCU电流还可以降低一半 ...

我问了卖LCD的,他说LCD要根据MCU的驱动参数来定制的,MSP430的合适使用那些型号的LCD的呢?或对LCD参数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工作稳定吗?

网友:
2.8V电压下10几uA还真不算低.430可以搞到5uA以下,其它MCU如PIC等搞到10uA以下也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
430功耗低,可靠性非常好。

网友:
目前的几款主流MCU都可以做到,STM32L

网友:
还可以更低了吗?

网友M:
很好,你也做绿色的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很好,你也做绿色的板子了

最新版是白色的

网友N:
这个功耗不是很正常吗?很多单片机都能做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功耗不是很正常吗?很多单片机都能做到吧

我咕噜寡闻第一次见(⊙o⊙)哦

网友:
台湾的那个十速单片机应该也可以

网友(2014-03-15):
还算正常了

网友O:
只带个液晶 可以做到7uA以下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只带个液晶 可以做到7uA以下

当然可以了,我用STM8L可以做到。430没用过。看参数都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工作稳定吗?

工业仪表,带温度、压力、流量测量和显示,可以做到40uA。
其中包括开了AD和N个定时器。。
所以430在工业仪表中很吃香。。

网友:
引用 网友P:
当然可以了,我用STM8L可以做到。430没用过。看参数都很不错。

STM8L用到AD测量和定时器测频,同时输出的话,你能做到多少uA?

网友(2014-06-05):
做个标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