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发烫的问题

楼主(2013-08-23):
今日调试电路时,发现12V转5V用的7805很烫,用可调电源测试7805输出电流为375mA,7805换了好几种:L7805CV、X7805、7805BT、78M05。貌似这几种7805的输出电流都大于500mA,为什么都烫的手都不能摸?是片子都有问题?

网友A:
7V * 375mA = 2.6瓦,能不热吗?

楼主:
烫的感觉就像短路一样,就差冒烟了。。。

网友:
太大了,分级降压吧or用dcdc芯片

网友:
2楼正解,这么大的功率消耗在7805上,要加散热片的

网友:
这个电流已经很大了,我的电路上用到的只有七八十毫安,都需要加散热片了

网友B:
不是说输出在芯片的能力范围以内芯片就不会烫,你输出的功率为1.875W,但是输入功率在4.5W,多余的2.625W被7805承受了,能不热么?

楼主:
哦,学习了。以前总感觉在输入输出范围内就不会发烫,或不是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7V * 375mA = 2.6瓦,能不热吗?

15mil的线走24V、500mA的电流会不会烧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15mil的线走24V、500mA的电流会不会烧线?

线倒是烧不了,但是15mil有点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5mil的线走24V、500mA的电流会不会烧线?

要烧掉一根线有如下因素:
(1)导线的电流I
(2)导线的电阻R
(3)导线的散热速率(跟很多因素有关,有些是固定的,如导线材质,体积,形状等,还有一个动态的,那就是与环境温差,温差越大,散热越快)
稳态时I * I * R = 导线的散热速率
如果I * I * R 很大,需要非常大的温差来达到散热速率,比如温差需要超过2000度,那么这根线基本就挂了,比如比如温差需要超过200度,那么这根线的绝缘层基本就挂了

当然不仅仅是不烧掉就可以,还要正常才行,导线的压降 = I * R,如果导线太细,R必然大,压降 = I * R就不容忽视,严重时将影响电路
加粗导线能减小电阻R,增加导线的散热速率,减小导线电阻压降,电源线常常布线宽一些

网友:
呵呵,电流、电压、功耗都是需要考虑的啊,不是一个可以就没问题的了。

网友C:
用开关电源芯片吧,LM2596之类的,效率蛮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输出在芯片的能力范围以内芯片就不会烫,你输出的功率为1.875W,但是输入功率在4.5W,多余的2.625W被 ...

我想知道这么热了,会不会把7805给烧掉啊

网友:
效率太低,热散耗太大了.

网友:
这种线性降压器件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是一致的,压降越小越能提供更大的电流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这么热了,会不会把7805给烧掉啊

要不多会就直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开关电源芯片吧,LM2596之类的,效率蛮高的

谢谢,用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片子不会高烧了。

网友:
用金升阳的k7805 吧,保证标本兼治!

网友:
这么大的压差,线性稳压发热就对了

网友:
不发热就问题大了

网友:
用DC_DC吧,比如LM2576

网友:
楼主的电子技术基础有待提高啊。

网友:
线性电源发热还是挺正常的,用LM2596、LM2576的这类的开关电源芯片会好一些,里面电感的制作和选取还是有点麻烦的。

网友:
板子二页铺铜呗,烫就烫着好了,又不会坏。

网友E:
LM2596 LM2576价格比较高,封装比较大,尤其是加上电感以及滤波电容后,板子面积太大
7805效率太低,输出电流太小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刚看到的芯片oki-78sr,芯片属于DC-DC,输出电流1.5A,封装兼容以前的7805
不过此芯片在淘宝上价格在30元以上,估计是新品的缘故吧,大家有兴趣,有渠道的话可以帮忙查一下具体价格
附件是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2596 LM2576价格比较高,封装比较大,尤其是加上电感以及滤波电容后,板子面积太大
7805效率太低,输出电 ...

多谢!!向你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