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空间内 用什么传感器可以测量运动速度

楼主(2013-08-23):
用什么传感器可以测量运动速度
比如条件是 “没有外部参考”比如 你把这个东西和你一起进入无窗口的车里 你只能看到车内壁

网友:
加速度计可以不?

网友:
这让我想到了导弹。。。

网友:
这个问题研究了很多年啊  导航都成了一门学科了

网友:
不知道,就知道速度是相对的

网友:
GPS吗?貌似加速度漂移会很大吧

网友:
了解一下惯性导航

网友:
惯导有累计误差,GPS密闭空间不能用吧?

网友:
地磁检测,带距离引爆的炮弹就是用这种技术,精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A:
超声波吧,一个接收头,一个发射头,速度不是零的话,有频率差

网友:
这个问题貌似只能用加速度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吧,一个接收头,一个发射头,速度不是零的话,有频率差

无窗的车内 。。。

网友:
这是要防止被打晕了拐卖么?

网友:
楼上的应用是很有价值滴!

网友(2013-12-18):
这不仅仅是一个传感器不传感器的问题,这是一个系统集成的问题。
需要用到一到多个加速度计去做积分,但是要对信号进行滤波(比如低通滤波,用于消除震动的影响),还可以加上陀螺仪等,进行一系列的运动模型的分析和建模,力求得到最真实的估计。
但是我估计累计误差是一个较难处理的问题。(但是matlab这种数值软件在很多情况下,能够得到很好数值解)
和说不定还需要GPS的数据进行数据融合(kalman滤波),。。。
不过说实在的,如果要达到很高的精度,我反正是暂时想不出来了。
可以参考飞机和导弹、无人机、4轴飞行器的导航。

网友:
高中物理知识就可以知道这个问题无解。
要做的话,必须知道初速,然后加速度积分。不知道初速就什么都白搭。

网友(2014-09-28):
用加速度计不是可以测出加速度么,然后积分就可以得到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