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 发送程序问题

楼主(2013-08-23):
/**
* 函数: i2c_sendbyte(uint8 bt)
* 功能: 将输入的一字节数据bt发送
*/
void i2c_sendbyte(uint8 bt)
{
    uint8 i;

    for(i=0; i<8; i++)
    {
        if (bt & 0x80)
                        SDA = 1;
        else
                        SDA = 0;

                SCL=0;
        SCL = 1;
                nops();
        bt <<= 1;

    }
         SCL = 0;
}

这个IIC 发送程序通不过,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呢?

* 函数: i2c_sendbyte(uint8 bt)
* 功能: 将输入的一字节数据bt发送
*/
void i2c_sendbyte(uint8 bt)
{
    uint8 i;

    for(i=0; i<8; i++)
    {
        if (bt & 0x80)
                        SDA = 1;
        else
                        SDA = 0;

        nops();
        SCL = 1;
        bt <<= 1;
        nops();
        SCL = 0;
    }
}

下面这个程序是可以通过的 请问区别在哪里

网友A:
半截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截程序?

现在 编辑好了

网友:
抛开前面和后面,for循环里要做的事:
for(i=0; i<8; i++)
{
}
(1)SDA准备好要传输的数据(0/1)。
(2)SCL来个时钟脉冲(delay,上升沿,delay,下降沿)。
(3)准备下一个要传输的数据(0/1),进入步骤(1),循环。

网友:
void i2c_sendbyte(uint8 bt)
{
    uint8 i;

    for(i=0; i<8; i++)
    {
//准备好要传输的数据
        if (bt & 0x80)
                        SDA = 1;
        else
                        SDA = 0;
//delay
        nops();
//上升沿
        SCL = 1;
        bt <<= 1;//准备下一位数据,这一句也可往后挪
//delay
        nops();
//下降沿
        SCL = 0;
    }
}

网友A:
void i2c_sendbyte(uint8 bt)
{
    uint8 i;

    for(i=0; i<8; i++)
    {
//准备好要传输的数据
        if (bt & 0x80)
                        SDA = 1;
        else
                        SDA = 0;
//下降沿??????
                SCL=0;
//delay这么短????

//上升沿??????
        SCL = 1;
//delay
                nops();
//准备下一位数据
        bt <<= 1;

    }
         SCL = 0;
}

网友:
附一张截图:
红色矩形框内为一个数据位的传输过程
四条蓝色标线是四个步骤
(A)SDA准备好数据
(A-B)延时
(B)SCL上升沿
(B-C)延时
(C)SCL下降沿
(C-D)延时
(D)下一位数据的(A)过程,如此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i2c_sendbyte(uint8 bt)
{
    uint8 i;

非常感谢, 现在懂了, 还有个问题是 为什么IIC 里没有,上升沿或者下降沿 ,打入数据这么一说,这个说法在SPI 里有。

网友A:
datasheet是个好东西,IIC时序,SPI时序还有其他一些1-Wire的时序(18B20,AM2301之流),基本照着datasheet写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是个好东西,IIC时序,SPI时序还有其他一些1-Wire的时序(18B20,AM2301之流),基本照着datashee ...

非常感谢, 现在懂了, 还有个问题是 为什么IIC 里没有,上升沿或者下降沿 ,打入数据这么一说,这个说法在SPI 里有。

PS , 悬赏币是怎么给回答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现在懂了, 还有个问题是 为什么IIC 里没有,上升沿或者下降沿 ,打入数据这么一说,这个说法 ...

莫元倒是不要紧
你说的是“SPI的上升沿/下降沿采样"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元倒是不要紧
你说的是“SPI的上升沿/下降沿采样"是吧?

嗯,是的,SPI书上是写着 上升沿打入数据, 下降沿接受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SPI书上是写着 上升沿打入数据, 下降沿接受数据

AVR的SPI有很多模式,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相信其他的带SPI的MCU也可以灵活设置

你看看他们俩的时序图就明白了
IIC无所谓上升沿采样还是下降沿采样,IIC的顺序是:数据——时钟——时钟——数据,上升沿,下降沿SDA的状态是一样的
SPI的顺序:数据——时钟——数据——时钟(起始沿采样),或者,时钟——数据——时钟——数据(结束沿采样),因此就有起始沿/结束沿采样的问题,同样也就有上升沿采样还是下降沿采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