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uF的电容, 有陶瓷和钽电容 两种,选择哪个好?

楼主(2013-08-23):
用于给FPGA的电源滤波,需要个10uF的电容, 有陶瓷和钽电容 两种,选择哪个好?

网友:
我觉得瓷片电容好,FPGA IO速度快,瓷片电容高频性能好·

网友A:
关键是好多LDO用瓷片电容会自激,要用那种声称可以在输出接低ESR电容的LDO才可以。当然你要是用buck降压就当我没说。

网友:
钽电容要注意电压需要降额。照50%来吧。

网友B:
钽电容过压最常见问题就是直接短路了。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钽电容的耐压不能做的比较高

网友C:
10UF    你买的多少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UF    你买的多少钱一个?

我在淘宝上看到的陶瓷10uF电容,0.1元 左右一个吧,

网友:
果断用陶瓷吧,常规的钽电解正在逐渐减少用量
如果LDO对电容ESR有要求,可以在陶瓷电容串一个0.5ohm电阻(2颗1ohm并联)

网友:
看你的需求吧,陶瓷就行,钽电容稍贵一些,但是滤波效果什么的也好些,也不能说哪个好那个不好,存在就有它的用途吧。

网友:
为啥不用电解的呢?

网友:
看是用来干嘛的呢,电源滤波还是。。。。

网友D:
线性降压的建议用钽电容;DC-DC的建议用陶瓷,其实普通的陶瓷电容用于DC-DC滤波也很烂的,得用专门的才行。
如果是78系列,尤其是78L系列,建议千万别在输出端用陶瓷10UF电容,否则就等着看好戏吧

网友E:
钽电容唯一比瓷片电容好的就是耐压高
但是现在瓷片电容的耐压也越做做高所以这个优势也不明显了
另:据说军工产品上是禁用钽电容的,因为钽电容的可靠性不高

网友:
最好用瓷片,钽电容抗电压冲击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钽电容唯一比瓷片电容好的就是耐压高
但是现在瓷片电容的耐压也越做做高所以这个优势也不明显了
另:据说军 ...

以前做那行的时候,板子上基本清一色的钽电解啊
有大家常见的那种黄色的贴片钽,也有像一个动画片牙齿的那种带引脚的黄色直插钽,还有更多的用的卧式安装的带引脚的钽,两端出线,全金属外壳,带K后缀的死贵。。。

编辑,补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钽电容唯一比瓷片电容好的就是耐压高
但是现在瓷片电容的耐压也越做做高所以这个优势也不明显了
另:据说军 ...

军品清一色钽电容,不准用铝电解倒是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军品清一色钽电容,不准用铝电解倒是真的。

军品不用确实是道听途说的
但是钽电容的可靠性确实有点问题
上次就是在问可靠性问题的时候有人说了军品不用了

网友:
参考官方板,还是陶瓷电容用得比较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军品不用确实是道听途说的
但是钽电容的可靠性确实有点问题
上次就是在问可靠性问题的时候有人说了军品不 ...

钽电容有液态固态两种,确实有一种禁止军用,我记不清是哪种了。在需要大容量的场合,没有比钽电容更可靠的元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钽电容有液态固态两种,确实有一种禁止军用,我记不清是哪种了。在需要大容量的场合,没有比钽电容更可靠 ...

大容量高耐压的确实只能用钽电容了,但是低压10uF肯定是用多层片状陶瓷电容

网友:
应该是陶瓷电容性能好一些,但是也有个别缺点。
陶瓷电容会发声,加上电压有形变。对噪音要求高的不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容量高耐压的确实只能用钽电容了,但是低压10uF肯定是用多层片状陶瓷电容 ...

大容量瓷片电容的温度系数太操蛋了,经常有室外工控板-40~80的要求,根本不敢用瓷片,钽电容更让人放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容量瓷片电容的温度系数太操蛋了,经常有室外工控板-40~80的要求,根本不敢用瓷片,钽电容更让人放心 ...

X7R的还行吧,退耦电容容量变化一点不要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X7R的还行吧,退耦电容容量变化一点不要紧吧

大容量小体积的瓷片电容以Y5V为主,X7R很少,有量成盘采购还成,要是零卖很容易被坑。而且10uF是用于低频退偶的,容量下降80%还是很可怕的。反正如果室内使用的产品,瓷片也就用了,室外工作的,一律禁止使用大容量瓷片。

网友:
我自己设计的可以跑上百MHZ速度的FPGA板子上全部放的是钽电容,建议你用这个,如果对成本不敏感的话,多放一些。

网友(2014-05-30):
引用 网友D:
线性降压的建议用钽电容;DC-DC的建议用陶瓷,其实普通的陶瓷电容用于DC-DC滤波也很烂的,得用专门的才行。 ...

7805 用陶瓷电容 会怎样呀 震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钽电容过压最常见问题就是直接短路了。

罗姆有那种安全钽电,过压断路。

网友:
我会用陶瓷电容。

网友:
好帖子,希望经常能看到这种讨论。

网友:
确实是好帖子呀

网友:
如果你是用在供电电源输出的地方用钽电容较好,因为它的ESR较小,滤波效果相对陶瓷电容好很多;如果是FPGA电源入口处,建议采用陶瓷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X7R的还行吧,退耦电容容量变化一点不要紧吧

我怎么听说钽电容的耐压一般都比较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好多LDO用瓷片电容会自激,要用那种声称可以在输出接低ESR电容的LDO才可以。当然你要是用buck降压就 ...

LDO确实说用瓷片会自激,但我看了很多设计,都是1117直接连的10uF瓷片也没事。您遇到过不能用的吗?

网友:
电容滤波用 电感加陶瓷电容更好。陶瓷的ESR更小。但是过小的ESR会造成LDO自激。所以需要串联一个电感。钽电容价格高,而且失效模式是短路,这对系统可是万万不利的

网友:
我现在比较迷恋贴片电解,位置挤挤就出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