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01的程序不明白 请帮助

楼主(2013-08-24):
SPI_W_Reg(W_REGISTER+EN_AA,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W_Reg(W_REGISTER+EN_RX_ADDR,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SPI_W_Reg(W_REGISTER+SETUP_RETR,0x0a);//自动重发延时250US+86US,重发10次
SPI_W_Reg(W_REGISTER+RX_PW_P0,RX_DATA_WITDH);
SPI_W_Reg(W_REGISTER+RF_CH,0);        //2.4GH

其中
W_REGISTER+EN_AA,0x01
W_REGISTER+EN_RX_ADDR,0x01
怎么两个地址相加   让后送入数据呢    没明白  求高手请教

楼主:
  然后送入数据呢

网友A:
看名字就知道了, 寄存器地址最高位用于表示读还是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名字就知道了, 寄存器地址最高位用于表示读还是写

非常感谢   以后还请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