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isual C#写了一个好用的SPWM正弦表格生成工具,欢迎大家...

楼主(2013-08-24):
昨天晚上用Visual C#写了一个SPWM正弦表生成工具,之前也有从网上下载有其他网友写的工具,但感觉始终用起来不是很方便。
学了一段时间的C#,也算是检验一下学习成果,于是就开始写了这个小工具,先把EXE放上来,欢迎大家测试。
等稍后把程序整理好,再把源代码贴上来。

说明:
1. 计算方法是按马潮老师那本AVR教程上的公式计算的;通过测试,其计算结果跟马老师书上、及其他网友的工具生成的数据完全一样。
2. 机器上要装有.NET Framework 4下载,才能正常运行。

楼主:
先抢个沙发,以便更新源码...
------------------------------------------------------------
这个是用Visual C#写的,使用Visual Studio 2010开发环境...
现在将整个工程文件上传上来,希望能给想学习Visual C#的朋友提供一些参考...

楼主:
源码已经上传,更新在1楼...

网友A:
收,谢。
电脑里是VS2008的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谢。
电脑里是VS2008的环境

再次更新一下,增加了调制度M的控制。

EXE文件 :
源码V1.1:

网友B:
这个主要是用于PWM生成正弦波然后逆变器,类似UPS使用
是这样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要是用于PWM生成正弦波然后逆变器,类似UPS使用
是这样嘛?????

是的,主要是应用于逆变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更新一下,增加了调制度M的控制。

谢谢,不错。

楼主:
前两天用AVR M8做了一个双极性驱动的逆变电路,输出波形还比较漂亮,暂时还只是开环控制,下一步准备做双闭环控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研究...

网友C(2014-07-23):
欢迎大家拍砖吗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欢迎大家拍砖吗  哈哈

有砖请拍, 记得轻点哦...

网友D(2015-05-09):
楼主这个软件我一直在用,但是今天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生成以一个周期的数据时,取样点数最大不能超过255点(估计是你的软件中控制点数的那个变量类型不够长),取样点数超过255以后数据就是非正弦规律变化了,做逆变时输出正弦波就会畸变。取样255点以内不会出现问题,超过以后必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软件我一直在用,但是今天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生成以一个周期的数据时,取样点数最大不能超过255 ...

嗯,是的,这个版本是很早以前比较老的了, 最新的版本请 拙这个链接: SPWM计算工具 最新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是的,这个版本是很早以前比较老的了, 最新的版本请 拙这个链接: SPWM计算工具 最新版 ...

找到原因了,不是你软件的错,是我定义的数组下标是CHAR型的,加到255就溢出了。 谢谢楼主了,希望后来者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原因了,不是你软件的错,是我定义的数组下标是CHAR型的,加到255就溢出了。 谢谢楼主了,希望后来者 ...

嗯, 找到原因就好, 建议大家去使用新版本, 不要再使用这个老版本了, 因为新版本更完善。

网友:
很好的资料,不错

网友(2016-11-27):
感谢分享,非常有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