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mSP430f149F149的外部中断进不去?

楼主(2013-08-24):
#include "msp430f149.h"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t;i>0;i--)
{
  for(j=150;j>0;j--)
  {
    _NOP();
  }
}
}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3DIR&=BIT0;

P2DIR&=~BIT2; //
P2SEL&=~BIT2;
P2IES|=BIT2;
P2IFG=0X00;
P2IE|=BIT2;   // SHI NENG
_EINT();
  while(1) ;
}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interrupt_init()
{
unsigned char num=0;
if(P2IFG==0X04)
{
  num=num+1;
  P3OUT&=BIT0;
  delay_nms(100);
  P2IFG&=0X00;
}
P2IFG&=0X00;
}

网友A: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哥们,以后要好好检查一下哦向量弄错了,没跑飞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哥们,以后要好好检查一下哦向量弄错了,没跑飞就不错了。 ...

谢谢    写程序 写晕了

楼主:
这个地方我改过来了, 还是进不去呀!

网友:
P2.2接的按键?有上拉么?

网友:
P2SEL=BIT2;
应该这么设置吧,好久不用了,有点记不清了。
可以设断点,查看下寄存器的值

网友:
请参阅ti软件例程序。一定是你设计的原因,149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