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MG995舵机的电机驱动集成片是 AP9930M 吗?

楼主(2013-08-24):
四驱电大脚遥控车不能跑了,因为只能单方向转弯,直到极限——MG995 舵机坏了!
打开 MG995 舵机,注意到SO-8 封装的"9930M" 的左边貌似变了颜色。它是电机驱动电路片。
断开电机引线,用指针式万用表测试各脚,没有对称性可言,可以确定是它坏了。

这个舵机是全金属齿轮的,用着还不错。所以想买个 9930M 换上。
9930M 应当就是 Advanced Power 的 AP9930M (2N AND 2P-CHANNEL)吧?不会有错吧?
淘宝上查到很多卖家,不让直拍,要先询价。电话打过去,一听说不是批量,就说没货了。

烦请有经验的网友:
一帮我确认 AP9930M 型号是否正确,或有其它可以替代的型号。
二推荐价格不高、零售、易购的网店。

先行谢谢。

网友A:
用几个分立MOS管搭建不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几个分立MOS管搭建不可以么?

空间极为有限。
只要型号正确,有现成的可买。

楼主:
9930M 应当就是 Advanced Power 的 AP9930M,不会有错。
今天已经收到货了。还在塑料袋里封着呢。

楼主:
看到 【9930M】的丝印,就放心了。
赶紧拆旧片,这活最难了。还好,没有伤害焊盘和周边元件。

换上新片子,接好电机引线。

连接接收机和电调,通电,遥控试验,舵机动作正常。
舵机修理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