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布线经过过孔到另一层后,180度反向,抗干扰怎样

楼主(2013-08-24):
PCB板布线A到B,经过一个过孔到另一层,再180度反向,从B到A,像这种布的线是否很容易受到干扰,是否违背了布线角度要大于90度的原则?

网友:
帮顶!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
同样关注,也曾这样做过,

网友:
90度的原则倒是没影响吧,走过孔本身不就相当于走了两个90度了么。倒是右手螺旋定则方面考虑一下。

网友:
都没说是什么线路

网友:
画板子的时候也遇到过,但没敢这样画,忘高人解答

网友:
如果B到A,跟A到B,是上下重叠
应该影响不大,板厚一般只有1.6mm,环面积很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