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红外解码 基于125us定时 任意IO

楼主(2013-08-24):
本程序适用于NEC协议的红外遥控器。红外接收头可接任意IO引脚;必须每125us调用一次红外解码程序。

代码如下,写得有点难看,能用就好----------
/*
描述:红外解码程序,必须每125us调用一次
*/
void ir_decode(void)//红外解码
{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te=0;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0;
        static unsigned char rec_data;
        static unsigned char rec_cnt=0;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if(ir_ok)return;

        switch(state)
        {
                case 0:                                 //判断起始码  9m低电平
                        ++cnt;
                        if(IR_IO == 1)         //高电平到来
                        {
                                if(cnt >= 71 && cnt <= 73)        //高电平之前,维持约为9ms的低电平,cnt=72=9ms,
                                {
                                        state = 1;                                //进入下一状态
                                        cnt = 1;
                                }
                                else
                                {
                                        cnt = 0;
                                }
                        }
                        break;

                case 1:                        //判断引导码  4.5ms高电平
                        ++cnt;
                        if(IR_IO == 0)           //低电平到来
                        {
                                if(cnt >= 34) //低电平来之前,维持了约为4.5ms的高电平 cnt=36=4.5ms
                                {
                                        state = 2;
                                        cnt = 1;
                                        rec_cnt = 0;
                                        i = 0;
                                }
                                else                        //不合法退回最初状态
                                {
                                        state = 0;
                                        cnt = 0;
                                }
                        }
                        else                          //为高电平
                        {
                                if(cnt > 37)  //长时间为高电平 退回最初状态
                                {
                                        cnt = 0;
                                        state = 0;
                                }
                        }
                        break;

                           // case 2 和 case 3 为接收数据
                case 2:      //560us的低电平
                        ++cnt;
                        if(IR_IO == 1)           //高电平到来
                        {
                                if(cnt >= 3)   //高电平到来之前 维持了约560us的低电平 cnt=4.48=560us
                                {
                                        state = 3;
                                        cnt = 1;
                                }
                        }
                        else                           //为低电平
                        {
                                if(cnt >8)          //长时间处于低电平 错误 返回
                                {
                                        state = 0;
                                        cnt = 0;
                                }
                        }
                        break;

                case 3:         //560 或 1.69ms  高电平
                        ++cnt;
                        if(IR_IO == 0)            //低电平到来
                        {
                                rec_data >>= 1;
                                if(cnt > 10)  //低电平到来時 高电平维持>560us bit值为1        cnt=4.48=560us
                                {
                                        rec_data |= 0x80;
                                }

                                if(++i >= 8)//是否接收完一个字节
                                {
                                        i = 0;
                                        ir_data[rec_cnt] = rec_data;//保存
                                        if(++rec_cnt >= 4) //接收完所有数据
                                        {
                                                ir_ok = 1;    //標志接收完成
                                                rec_cnt = 0;
                                                state = 0;
                                                cnt = 0;
                                        }
                                        else                          //还没有接收完 返回上一步继续
                                        {
                                                state = 2;
                                                cnt = 1;
                                        }
                                }
                                else                        //还没有接收完 返回上一步继续
                                {
                                        state = 2;
                                        cnt = 1;
                                }

                        }
                        else                                 //为高电平
                        {
                                if(cnt > 15)        //长时间为高电平   错误 返回
                                {
                                        state = 0;
                                        cnt = 0;
                                }
                        }
                        break;
        }
}

//读取红外编码值,外部调用
//返回0 没接收到红外遥控信号
unsigned char ir_read(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

        if(ir_ok == 0)return 0;          // 没接收到红外遥控信号

        for(i = 0; i < 4; i++)
        {
                p = ir_data;
        }

        ir_ok = 0;

        return 1;
}

在125us的定时中断里调用红外解码函数;定时中断里还可以用于别的计时,不会因为用于红外解码而独占一个定时器。
//125us 定时中断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_10ms_cnt = 0;

        ir_decode();                                //每125us调用红外解码函数

        /*还可以用作别的计时*/
        if(++_10ms_cnt >= 80)
        {
                _10ms_cnt = 0;
                _10ms_ok =1;
        }
}

应用测试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r_data[4];

        UartInit();
        timer0_init();     //初始化定时器0为 125us中断

        while(1)
        {
                if(ir_read(ir_data) == 0)continue;

                UartSendByte(ir_data[0]);
                UartSendByte(ir_data[1]);
                UartSendByte(ir_data[2]);
                UartSendByte(ir_data[3]);
        }
}

网友:
谢谢分享,有空再下载来玩玩

网友A:
请问同一设备解出来的码有规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同一设备解出来的码有规律吗?

地址会一样,就是前两个字节

网友A:
那74位的怎么解释,比如:8950,4400,650,1650,650,500,650,550,650,1650,650,550,650,500,650,550,600,600,600,550,650,1650,650,500,650,1650,650,550,650,500,650,550,650,500,650,550,650,550,650,500,650,550,650,500,650,550,650,550,650,500,650,550,650,500,650,550,650,500,650,1650,650,550,650,1600,650,550,650,550,600,1650,650,550,650,328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74位的怎么解释,比如:8950,4400,650,1650,650,500,650,550,650,1650,650,550,650,500,650,550,600,600, ...

这个看不懂,你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看不懂,你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

自己解码解出来的  求高手指教啊

网友B:
灰常感谢,我不知道原来LZ在这里分享了,不然我也不会特别发帖问这个问题。一句话,灰常感谢LZ。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灰常感谢,我不知道原来LZ在这里分享了,不然我也不会特别发帖问这个问题。一句话,灰常感谢LZ。{:handshak ...

不客气

网友:
刚好有用到,正在学习,感谢楼主。

网友:
不错,我也是这个方法,画板的把io没接在中端上

网友:
红外解码  mark

网友(2014-02-07):
正在查这些资料呢,,谢谢

网友:
定时最好是50us 或者80us的

网友:
标志,红外解码

网友(2014-08-04):
有用,标记一下!

网友:
问楼主一个问题。我把它移植到AVR上怎么不行啊

网友C:
占用了一个定时器,可不可以用中断啊,修改一下延时就好了,不用定时器。

网友D:
你好,我把你的红外遥控程序移植到我的M48单片机上,怎么不成功呢,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使用一个定时器和引脚电平变化中断。就不需要定时调用解码程序了。

网友:
现在问题是不能解码,我的晶体是8M的

网友:
贴出程序
////////////////////////////////////////////////////////////

// 描述:红外解码程序,必须每125us调用一次

void ir_decode(void)//红外解码
{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te=0;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0;
         static unsigned char rec_data;
         static unsigned char rec_cnt=0;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     if(ir_ok)return;
        switch(state)
         {
                 case 0:                                 //判断起始码  9m低电平
                         ++cnt;
                        if(IRIN == 1)         //高电平到来
                         {
                                 if(cnt >= 71 && cnt <= 73)        //高电平之前,维持约为9ms的低电平,cnt=72=9ms,
                                 {
                                         state = 1;                                //进入下一状态
                                         cnt = 1;
                                 }
                                 else
                                 {
                                         cnt = 0;
                                 }

                         }
                         break;

                case 1:                        //判断引导码  4.5ms高电平
                        ++cnt;
                         if(IRIN == 0)           //低电平到来
                         {
                                 if(cnt >= 34) //低电平来之前,维持了约为4.5ms的高电平 cnt=36=4.5ms
                                 {
                                         state = 2;
                                         cnt = 1;
                                         rec_cnt = 0;
                                         i = 0;
                                 }
                                 else                        //不合法退回最初状态
                                 {
                                         state = 0;
                                         cnt = 0;
                                 }
                         }
                         else                          //为高电平
                         {
                                if(cnt > 37)  //长时间为高电平 退回最初状态
                                 {
                                        cnt = 0;
                                         state = 0;
                                 }
                         }
                         break;

                           // case 2 和 case 3 为接收数据
                 case 2:      //560us的低电平
                         ++cnt;
                         if(IRIN == 1)           //高电平到来
                         {
                                 if(cnt >= 3)   //高电平到来之前 维持了约560us的低电平 cnt=4.48=560us
                                 {
                                         state = 3;
                                         cnt = 1;

                                }
                         }
                         else                           //为低电平
                         {
                                 if(cnt >8)          //长时间处于低电平 错误 返回
                                 {
                                         state = 0;
                                         cnt = 0;
                                 }
                         }
                         break;

                case 3:         //560 或 1.69ms  高电平
                         ++cnt;
                         if(IRIN == 0)            //低电平到来
                         {
                                 rec_data >>= 1;
                                 if(cnt > 10)  //低电平到来時 高电平维持>560us bit值为1        cnt=4.48=560us
                                 {
                                        rec_data |= 0x80;
                                }

                                if(++i >= 8)//是否接收完一个字节
                                 {
                                   iTemp=12;
                                         i = 0;
                                         addr[rec_cnt] = rec_data;//保存
                                         if(++rec_cnt >= 4) //接收完所有数据
                                         {
                                                 ir_ok = 1;    //標志接收完成
                                                 iTemp=12;
                                                 rec_cnt = 0;
                                                 state = 0;
                                                 cnt = 0;
                                         }
                                         else                          //还没有接收完 返回上一步继续
                                         {
                                                 state = 2;
                                                 cnt = 1;
                                         }
                                 }
                                 else                        //还没有接收完 返回上一步继续
                                 {
                                         state = 2;
                                         cnt = 1;
                                 }

                        }
                         else                                 //为高电平
                         {
                                 if(cnt > 15)        //长时间为高电平   错误 返回
                                 {
                                         state = 0;
                                         cnt = 0;
                                 }
                        }
                        break;
        }
}

//读取红外编码值,外部调用
//返回0 没接收到红外遥控信号
unsigned char ir_read(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

        if(ir_ok == 0)return 0;          // 没接收到红外遥控信号

        for(i = 0; i < 4; i++)
         {
                 p = addr;
        }
        ir_ok = 0;
        return 1;
}
////////////////////////////////////////////////////
//125us 定时中断
#pragma vector=TIMER2_OVF_vect
__interrupt void TIMER2_OVF_Server(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_10ms_cnt = 0;

        ir_decode();                                //每125us调用红外解码函数
        TCNT2 = 0x83; //reload counter value
// iTemp=55;

        /*还可以用作别的计时*/
         if(++_10ms_cnt >= 80)
         {
                 _10ms_cnt = 0;
                 _10ms_ok =1;
         }

}

楼主(2014-09-03):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把你的红外遥控程序移植到我的M48单片机上,怎么不成功呢,是哪里的问题 ...

沒用過M28,但只要是125us調用一次就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占用了一个定时器,可不可以用中断啊,修改一下延时就好了,不用定时器。 ...

定時器不是比延时程序更有优势吗

网友:
不行哦,我用M48的T2定时器

网友(2014-10-24):
天。。125us调用一次,得占用多少CPU资源啊。

网友:
记下来吧,125是不是太频繁了

网友:
同一个单片机 如果做到同时编码,同时解码。有做过类似的出来指导下!!

网友E:
收藏了,如果任务多的话,会有其它中断,会不会影响到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藏了,如果任务多的话,会有其它中断,会不会影响到解码的?

用定时中断方法 本就是为了解决多任务的问题,按一般用延时的做法,会影响整个软件的性能,多任务的时候就会暴露很多问题

网友:


网友(2015-07-05):
这个程式是不是参考一位前人(现在没有找那个贴)所写的都是用125us区别就是你用了开关语句,他用if了,我也是一直用那前人的那个方式解码,时实性好。

网友:
看一下好像没有写完整,程式中只识别“0”却没有“1”的识别。

网友F:
再仔细看一下,好像漏洞百出,LZ有没有实际测试过?

网友:
这种思路曾经用过,250us的时间片就可以了,反应很快。
在250US的定时中断调用下面的程序:
void ir(u32 *p)
{
  static u8 delay=0,delay_n=0;
  static u8 step=0;
  static u32 ir_data1=0;
  switch(step)
  {
    case 0:
      if(!PORT_IR_ST)
      {
        delay++;
      }
      else
      {
        delay_n++;
        if(delay>=20)
        {
          delay=0;
          step=1;
          }
        if(delay_n>4)
        {
          delay=0;
          delay_n=0;
         }
       }
      break;
     case 1:
      if(PORT_IR_ST)
      {
        delay++;
        if(delay>40)
        {
          delay=0;
          step=0;
         }

      }
      else
      {
        delay_n++;
        if(delay_n>50)
        {
          delay_n=0;
          delay=0;
          step=0;
        }
        if(delay>12)
        {
          step=2;
          delay=0;
          delay_n=0;
        }
      }
      ir_data1=0;
      break;
    case 2:
      if(PORT_IR_ST)
      {
        step=3;
        delay++;
      }
      break;
     case 3:
      if(PORT_IR_ST)
      {
        delay++;
        if(delay>=20)
        {
          delay=0;
          delay_n=0;
          step=0;
        }
      }
      else
      {
        step=4;
      }
      break;
    case 4:
      if(PORT_IR_ST)
      {
        step=3;
        delay_n++;
        if(delay>4)
        {
          ir_data1=ir_data1|(0x80000000);
         }
        else
        {
          ir_data1=ir_data1&0x7fffffff;
        }
        if(delay_n>=32)
        {
          delay_n=0;
          delay=0;
          step=0;
          *p=ir_data1;
          break;
          }

        ir_data1=ir_data1>>1;
        delay=1;

      }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G:
125us对51单片机来说,12M晶振时时间非常吃紧......

网友:
这个看不懂,你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仔细看一下,好像漏洞百出,LZ有没有实际测试过?

测试过,漏洞在哪

网友(2015-10-24):
好用。效果不错。stm8  16M.  在中断运行解码程序只花了2.7us.  125us的中断频率。剩余时间很多。

网友:
跟我之前看到的一个帖子挺像。马克一下

网友(2015-11-23):
这个状态法的程序貌似只能解短按,没有解决长按状态的解码问题

网友(2020-07-15):
此中断函数中的静态变量,最好不要再函数中定义,东西写多了,容易跑飞。。。。

网友:
这种有长按,短按功能 这个程序就跑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25us对51单片机来说,12M晶振时时间非常吃紧......

pic的也一样吃紧

网友:
引用 网友H:
pic的也一样吃紧

现在很多51都是1T了,125us很轻松,当初用普通51,都用100us中断做通讯解码都没问题。

网友:
也可以上下沿中断加定时器数数,效率更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