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键盘鼠标耗电池太厉害,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解决

楼主(2013-08-24):
今年把键盘鼠标换成无线的。
用了几个月,无线键盘鼠标耗电池也太厉害了,每三个月要1对电池,电池扔外面又污染环境,看着一堆废电池就烦。
想想全国光用无线键盘鼠标的人就有多少废电池产生,现在废电池回收也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案。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解决无线键盘鼠标耗电池的问题

网友:
换个大品牌的无线鼠标

网友:
换罗技或双飞燕,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最少我现在用的罗技M545和双飞燕的810 没有出现楼主的情况,双飞燕无线键盘刚到手没多久,还没发言权

网友:
换可充电电池,或者用罗技~~~~~

网友:
罗技+品胜充

网友:
暂用罗技M525去年双11入手的,附送的电池,还在使用,号称一对5号电池可以用三年。

网友A:
无线键盘有个坑:千万不要选Num Lock键位带LED灯的无线键盘……
原因很简单,算一下LED的电流就知道了。这不是个小功耗。

无线鼠标就没办法了,选大牌的吧

我手里的罗技MK270套装(=K270+M185)实测个人认为,坚持一年没有问题

* 实际用光的电池,确实用得很干净,连石英钟都推不动了……

网友:
罗技+品胜充  +1

网友:
充电电池解决,一周一冲也不心疼

网友:
拆开,改用锂电池加LDO供电,并且给锂电池留个充电口

我的无线鼠标与键盘都这样改了~ 充一次电可以一两个月。也可以边充边用

网友:
LZ的情况比较适合充电电池

网友:
这个当然是用充电电池了。

网友:
自从用了无线鼠标,就配上了可充电池,大约三到五个月充电一次。

网友:
最早买过一个无线套装,结果只能用一周,现在用的罗技的K240差不多能用5个月,比起之前很满意

网友:
无线伤不起…还是用有线鼠标

网友:
嗯, 接根线 就可以了......... 改有线

网友:
无线鼠标耗电,然后DIY成可充电池的,然后雕刻个充电的miniUSB口,然后没电的时候插着USB线就可以用了。
后来发觉,有线鼠标也不错。

最近在调试USB驱动程序,经常鼠标不好使,搞了个PS2接口的鼠标比USB的稳定多了。

网友:
最好解决方法是拉两根电源线给它,
当然要以USB取电!

网友:
果断上充电电池

网友:
有预感,17楼的弟兄可能会改用轨迹球的!

网友:
使用2节电池的话,那就改用磷酸铁锂电池+假电池,这种电池是3。6V,基本上可用于2节干电池的东东,现在我的相机 就是这样子的,老式的充电电池拍个几十张而且还是没有开闪光灯的情况就不够了,现在换了后,用着很爽,闪光灯充电也快了好多。

网友:
大品牌的无线鼠标,我的一年半换一次。
M185应该是这个型号!

网友:
嗯,只能是大品牌的,罗技等等……

车间小孩傻了吧唧的买了个外形很酷的无线鼠标,哎,几乎不到俩月就换电池,我告诉他,他买电池的钱,攒两年,够买个好无线鼠的了……

罗技的无线鼠,用了好久了,没换电池,不记得多久了,一年,还是一年多?

网友(2020-10-26):
引用 网友A:
无线键盘有个坑:千万不要选Num Lock键位带LED灯的无线键盘……
原因很简单,算一下LED的电流就知道了。这 ...

刚刚入手了K270罗技无线键盘。确实有个大写灯。关闭电脑后自动关灯,但如果一天开机8小时,忘记了切换小写确实是浪费电。如果 设计成1分钟内没有输入就自动切换成小写就会省电些。

网友:
换一套靠谱的键鼠  要么就换充电电池  或者换成有线的   要么就改一下 diy 加 个电源线

网友:
用内置充电电池的鼠标键盘,没电了冲一冲 也不用换电池了

网友:
我用的是HHKB BT,也有这个问题,一气之下自己用STM32L+NRF52832重做了控制板。

网友:
罗技 K270+M585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