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M-bus芯片资料首发(内部测试阶段,不是最终文档)

楼主(2013-08-25):
合泰M-bus芯片资料首发(内部测试阶段,不是最终文档)

大家先参考TI芯片的文档,holtek与TI的相似度非常高,等我请示台湾合泰后再发原厂芯片资料,谢谢!(解压密:amobbs)

网友:
M-BUS是啥DD?

楼主:
相关文档:

网友:
楼主,
HT45B721 SPEC_4盧總監20130606.rar有密码,密码是多少呀

网友A:
是 modbus  及其变种 么???

搞那么多自行其是的协议、总线、烦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 modbus  及其变种 么???

搞那么多自行其是的协议、总线、烦透了, ...

不是,是TI专门针对抄表搞的,抗干扰能力强

楼主:
已经拿到30pcs样片,测试中。效果还是挺好的,需要样片的公司请PM我

网友B:
用CAN不是更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AN不是更好么?

CAN没M-bus抗干扰强,你看看电气特性

网友:
通信距离,负载多少?很重要问题

网友:
价格是否优势明显?

网友:
M-BUS关键是简单,无极性连接,可以给低功耗的仪表供电!

网友:
M-BUS在低功耗,抗干扰,多从机,长距离上都有很大的优势。
距离上通过调整参数,可以几千米无压力。

网友C:
楼主,国产的都出来几家了。
价格性能都不错,你可以考虑下。

楼主:
合泰的样片已经测试完了,年底前就会批量上市了。以合泰的品质应该可以占有一席市场

网友(2013-10-04):
看一下,合泰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2014-01-20):
引用 网友C:
楼主,国产的都出来几家了。
价格性能都不错,你可以考虑下。

麻烦透露下国产的都有哪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