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有没有哪个文件系统同时支持USB和NANAFLASH的?

楼主(2013-08-25):
如题,看了FATFS,YAFFS;FATFS特点是简单,支持U盘,但是不支持NANDFLASH;YAFFS就支持NANDFLASH,不支持U盘.纠结啊.

网友A:
FatFS支持nandflash的,只是不支持坏块管理和磨损平衡,这个要自己做算法,所以就显这很麻烦
下面这个图就是FatFS做的,同时支持SD, USB, NAND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tFS支持nandflash的,只是不支持坏块管理和磨损平衡,这个要自己做算法,所以就显这很麻烦
下面这个图就 ...

坏块管理和磨损平衡要弄到FATFS,难道不小的啊。希望找个可以两者兼容的,事实上我觉得要YAFFS支持USB应该没问题的,毕竟NANAFLASH复杂多了都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坏块管理和磨损平衡要弄到FATFS,难道不小的啊。希望找个可以两者兼容的,事实上我觉得要YAFFS支持USB应 ...

不行就都加上,Fatfs占不了多大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都加上,Fatfs占不了多大的空间,

但是2个文件系统怎么兼容通信呢?例如怎么把FATFS的文件拷贝到YAFFS中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2个文件系统怎么兼容通信呢?例如怎么把FATFS的文件拷贝到YAFFS中呢?

搞个Buffer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Buffer就可以的

不懂得怎么搞,能给个详细点的思路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