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上位机该用什么语言写?

楼主(2013-08-25):
小弟我昨天刚拼好大四轴,四个电机能转了。

遥控和调参,我买的APC220无线串口,可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去遥控和调参,用串口助手手动发数据吗??接收方怎么处理这些数据并做出相应的反应?

还有最好用什么语言写?labview很少有人用啊

网友A:
论坛里面有高手写好的上位机,你修改一下通讯协议就可以使用,自己写的话推荐Labview

网友B:
你会什么语言,就用什么语言写。没有四轴专用的语言。

网友:
用电脑控制?可以用平板 手机的姿势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会什么语言,就用什么语言写。没有四轴专用的语言。

我只会点labview,不知道好不好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面有高手写好的上位机,你修改一下通讯协议就可以使用,自己写的话推荐Labview

我打算自己写,只要具有遥控和调参功能就行

不知道labview好写不好写

网友:
能实现功能都可以VC,V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