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学 msp430 流水灯没反应 求指教

楼主(2013-08-25):
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主函数*/
int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P2DIR=0xff;//配置P2口方向为全部输出
  P2SEL=0x00;
  while(1)
  {
    P2OUT=0xfe;//0xfe=11111110
    delay(30000);//延时程序
    P2OUT<<=1;      //左移一位 该语句等效于 P1=P1<<1
    P2OUT|=0x01;    //最后一位补1,该语句等效于 P1=P1|0x01 符号"|"表示"或"
    if(P2OUT==0x7f)
    {
      delay(30000);//延时程序
       P2OUT^=0xfe;//0xff=11111111
    }

  }

}

楼主:
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开发板吗?还是自己搭的板子,建议先看下芯片工作了没有……

楼主:
淘宝上卖的最小系统开发板   板子没问题  应该就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有钱的话还是买个仿真器吧

楼主:
额   仿真器就算了吧   太贵了

楼主:
新代码如下,但感觉太繁琐: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LED;
uint table[8]={BIT0,BIT1,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int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LED=0xff;
  P2DIR=0xff;
  P2OUT=LED;
  while(1)
  {
    uint i,j;
    for(i=0;i<8;i++)
    {
      LED=LED^table[i];
    P2OUT=LED;
    LED=0xff;
    j=50000;
    while(j--);
    }
  }

}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cnt) //简单的延时
{
while(--cnt);
}
/*主函数*/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狗
  P2DIR = 0xff;                             // P2端口设置为输出
   P2OUT=0xfe;//给初始化值
   while(1)
   {

     delay(3000);//delay at crystal frequency in 12MHz
     P2OUT<<=1;//左移一位
      P2OUT|=0x01;//最后一位补1
   if(P2OUT==0x7f)//检测是否移到最左端?
          {
              delay(30000);//delay
              P2OUT=0xfe;
          }
      }
}

网友:
时钟没配置

楼主:
额    已经弄好了  好像不是时钟的问题   “ P2OUT=0xfe;//给初始化值  把这句放在while(1)外面就好了   但是不知道为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已经弄好了  好像不是时钟的问题   “ P2OUT=0xfe;//给初始化值  把这句放在while(1)外面就好了   但 ...

不知道为啥?? 初始化和运行的区别呗 放到里面语句始终在运行,每次移位,都是对0xfe移位,这是你的原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 初始化和运行的区别呗 放到里面语句始终在运行,每次移位,都是对0xfe移位,这是你的原意 ...

明白了  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