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任何程序 都进hardfault。。。。

楼主(2013-08-25):
自己做了一个STM32F103ZET6的板子,JTAG,VCC,VBAT,VDDA,BOOT1/0,VSSA,GND,晶振都已经检查正常,JTAG能读出内核和ID,能下进去程序,但是运行任何程序都直接进hardfault,同样程序,同样设置,在红牛的zet6板子上工作正常。求分析办法?难道芯片焊接坏掉了?

网友A:
启动模式对了么?程序里面开了中断么,先关掉所有中断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模式对了么?程序里面开了中断么,先关掉所有中断试一下

点灯这样的程序都会进hardfault

网友:
表示我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B:
仿真,找到是哪个语句导致的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找到是哪个语句导致的是关键。

我F11单步,走到  LDR     R0, =__main
                    BX      R0  就进中断了

楼主:
现在对hardfault的异常,有没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我发现使用MSP SP=0x200003f8, LR= 0xfffffff9,如何找到中断前压栈前最后一条语句?网上说的都不清楚,互相复制粘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对hardfault的异常,有没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我发现使用MSP SP=0x200003f8, LR= 0xfffffff9,如何找到 ...

主堆栈 的 第7个是出错的PC指针。

网友:
这个就得靠你自己了,看看寄存器的内容是否异常,慢慢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堆栈 的 第7个是出错的PC指针。

能否具体说下怎么计算,我总在hardfault这里困惑,前面弄系统也在这里难受了很久,今天终于快找到希望了。感谢

网友D:
LZ把工程打包传上来看看吧,就流水灯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把工程打包传上来看看吧,就流水灯那个

都是用红牛自带的历程,红牛的板子上能工作,我这个板子什么都不改,直接下载进去,就不能工作,进hardfault

网友E:
用的是多大的晶振?我曾经也遇到过,因为我用了16M的晶振,有时候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就进HARDFAULT,后来换8M晶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具体说下怎么计算,我总在hardfault这里困惑,前面弄系统也在这里难受了很久,今天终于快找到希望了 ...

进入错误中断之后,
查看 MSP 的地址,
用内存查看器看这个地址,
转成32位的格式
第七个就是PC地址,
然后看汇编窗口里这个地址对应C的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是多大的晶振?我曾经也遇到过,因为我用了16M的晶振,有时候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就进HARDFAULT,后 ...

晶振没问题,用的8M的,现在在startup_stm32f10x_hd.s中的LDR     R0, =__main 时候进hardfault
                                                                                   BX      R0

网友F:
设置main函数就挂了?

网友:
PS。图上有个错误,第六行是RETURN ADDRESS,但是编辑软件不太好,自动换行了,第七行是PSR,第八行是LR

第一步是要判断地址在MSP 还是PSP,但是我忘了。。。

第二步,根据里面的地址直接在memory里面查找,然后把memory窗口的宽度调整到32位的宽度(8个F)

然后,第六行就是返回地址了。搜索对应的地址就应该可以找到问题了。

方法来自http://bawomingyun.blog.163.com/ ... 287201263195918867/

截图是我自己随便找的工程,没有问题,所以地址不是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置main函数就挂了?

所有程序,随便运行到  BX    R0就挂了。。

网友:
记得红牛自带的例程用的是老的2.x.x的库,在main函数之前是不调用SystemInit函数的,既然LZ一开始就进hardfault了,用跟踪堆栈的方法未必有效。
LZ可以试试我这个空工程,看能跑到main不。

楼主:
分数给17楼了,还有感谢19楼,问题解决,换了一个片子一切正常了。。。快速焊接,片子都会坏

楼主:
跟17楼学会了Hardfault的处理方法,十分感谢

网友(2015-07-15):
我也遇到harddefault了,不是芯片问题

网友(2016-07-10):
MARK,hardfault现场还原!感谢各位!

网友G:
stm32 HardFault_Handler调试及问题查找方法

http://www.51hei.com/bbs/dpj-39846-1.html

STM32出现HardFault_Handler故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1、内存溢出或者访问越界。这个需要自己写程序的时候规范代码,遇到了需要慢慢排查。

2、堆栈溢出。增加堆栈的大小。

出现问题时排查的方法:

发生异常之后可首先查看LR寄存器中的值,确定当前使用堆栈为MSP或PSP,然后找到相应堆栈的指针,并在内存中查看相应堆栈里的内容。由于异常发生时,内核将R0~R3、R12、Returnaddress、PSR、LR寄存器依次入栈,其中Return address即为发生异常前PC将要执行的下一条指令地址。

网友(2016-08-15):
引用 网友G:
stm32 HardFault_Handler调试及问题查找方法

http://www.51hei.com/bbs/dpj-39846-1.html

加一句代码再借用KEIL MDK直接定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