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2616 驱动 TFT液晶怎么也也不能成功 怎么破??

楼主(2013-08-25):
液晶驱动IC 是D51E5TA7601.............救急啊!!!!!!!!!!!!!!

网友A:
1、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电源,引脚的上下拉
2、液晶复位初始化时序
3、液晶的控制接口: 并口?串口?SPI? 注意下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电源,引脚的上下拉
2、液晶复位初始化时序
3、液晶的控制接口: 并口?串口?SPI? ...

延时不对造成时序 错误已能刷屏了 霍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