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cvAvr的COF文件,在Proteus中显示AVR寄存器变量

楼主(2013-08-25):
一直喜欢用Proteus仿真MCU,喜欢用CVAVR编译AVR的C语言。
后来发现Proteus在使用CVAVR编译后的.COF文件,寄存器变量显示不出来,那个郁闷啊,见图0

于是做了个小程序来修改.COF文件,在Proteus中可以显示AVR的寄存器变量了。
操作步骤:
1.把文件CofFile.exe拷贝到\cvAvr\bin目录下
2.点出项目配置菜单,选择在MAKE后执行用户程序。见图1

3.程序设置:第1行是用户程序路径和名称;第2行是命令行参数(即输入输出的.COF文件名字),见图2

4.点MAKE项目后,原来的OK按键变成了执行用户程序的按键,点执行,见图3

5.重新仿真AVR的C语言.COF文件,寄存器变量显示出来了,见图4

楼主:
漏了上传文件了,补上附件包

网友(2015-10-08):
我也喜欢用cvavr,非常好的小工具,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6-01-22):
非常好,刚试了一下,真管用。

网友(2017-04-23):
楼主的东西真好用,但最近再用就不行了,是什么原因啊?
是否是CVAVR的版本问题呢?原来用CVAVR2.04,现在用的是CVAVR2.05.

楼主:
一直用v1.25.5

网友A:
楼主能否试试在CVAVR2.05版本的情况。

楼主:
CVAVR2.05版本经测试没问题.
估计是你在CofFile.exe设置有错误
请检查楼顶的操作步骤
确认CofFile.exe路径,注意输入输出的.COF文件名字

楼主:
新版本新增加一个功能:
不带命令行参数时,弹出cof文件选择对话框.
感谢你的支持和关注

楼主:
新版本补充新功能:
不带命令行参数时或命令行参数错误而无法正确打开文件时,弹出cof文件选择对话框.
感谢你的支持和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试试在CVAVR2.05版本的情况。

CVAVR2.05版本经测试没问题.
估计是你在CofFile.exe设置有错误
请检查楼顶的操作步骤
确认CofFile.exe路径,注意输入输出的.COF文件名字

网友:
ICC的行不行

楼主:
没用过ICC

网友:
我是按下面的步骤操作的,没成功。但我记得去年曾又一次弄成功过的。
楼主帮我看看对吗?下面的第二图个和第三个图,实际操作次序是第三个在前面。
(你的那个文件已复制到CVAVR的bin里了)

楼主:
Working Directory:我的是空白的哦

楼主:
CvAvr编译器会自动把.cof取和项目文件同名,如果在After Build里面的命令行参数写错,新版本的CofFile.exe则会弹出文件选择框.
你还是仔细检查下After Build里面的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