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能烧写不能下载,也不能仿真

楼主(2013-08-25):
谁能教教我,谢谢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明白点? 啥型号?

网友A:
啥板子? 用的啥编程软件?

网友B:
说明白点看能帮你解决不

网友C:
检查供电是否正常   PDG  PDC是否接反

网友:
首先要检查芯片的VCC和GND是否与电源连接好。我原来使用AVR的时候出现过类似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板子? 用的啥编程软件?

我用的是PIC16F877A,我自己焊的最小系统,然后下载用的是PICKIT2,能下载,但是下载的护理没反应,程序试了好多个,不是程序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我硬件连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供电是否正常   PDG  PDC是否接反

应该没有接反,可以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白点看能帮你解决不

就是自己焊的PIC16片子,买的仿真器,用人家给的例程,能烧写没问题,但是烧写完了,硬件没反应,也不能仿真,仿真出现错误,PK2Error0028: Unable to enter debug mode

网友:
片子,仿真器,电路,你都找找原因。

网友:
你自己焊的没有仿真器怎么仿真啊?查查你的晶振,芯片类型,tx,rx接口

网友:
多半是复位电路的问题。看看mclr脚上是不是根据datasheet上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自己焊的PIC16片子,买的仿真器,用人家给的例程,能烧写没问题,但是烧写完了,硬件没反应,也不能 ...

仿真要在DEBUG模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仿真要在DEBUG模式啊

检查一下 你的 晶振的 周边电容 是否数值不对 还有 复位电路的 电容  我之前和你的问题 一模一样  结果我一查 发现 PCB  的上 复位 和 晶振的 电容 标号标反了  直接 吐血

仅供参考

网友:
#define  PICC9_60  1
#define  PICC9_82  0

//PICC-9.60
#if  PICC9_60  == 1
        #ifdef __DEBUG
        __CONFIG(HS & WDTDIS & PWRTEN & MCLREN & UNPROTECT & DUNPROTECT & BOREN & IESODIS & FCMEN & LVPDIS );
        __CONFIG(BORV40);
        #else
        __CONFIG(HS & WDTEN & PWRTEN & MCLREN & CP & CPD & BOREN & IESODIS & FCMEN & LVPDIS );
        __CONFIG(BORV40 & WP2);
        #endif
#endif

//PICC-9.82
#if  PICC9_82  == 1
        #ifdef __DEBUG
        __CONFIG(FOSC_HS & WDTE_OFF & PWRTE_ON & MCLRE_ON & CP_OFF & CPD_OFF & BOREN_ON & IESO_OFF & FCMEN_ON & LVP_OFF );
        __CONFIG(BOR4V_BOR40V & WRT_OFF);
        #else
        __CONFIG(FOSC_HS & WDTE_ON & PWRTE_ON & MCLRE_ON & CP_ON & CPD_ON & BOREN_ON & IESO_OFF & FCMEN_ON & LVP_OFF );
        __CONFIG(BOR4V_BOR40V & WRT_HALF);
        #endif
#endif

检查配置位是否配置正确,及PGM低电压编程引脚是否有下拉元件!ICD2调试时这个引脚应为低电平!

网友:
__CONFIG(0x3731); 改配置位啊,有可能是代码保护没关闭。我第一次仿真也折腾了好久,原因是看的视频教程是877的,自己板子是877A的,两种型号配置位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