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ignatap ii 能不能查看block ram的内容?

楼主(2013-08-26):
用in-system memory content edit可以查看block ram的内容,但是读出来的数据感觉跟实际不太一样,想再验证一下,不知道signaltap ii 可不可以查看block ram?只需看几个点就行

网友A:
那个是片内跟踪器,只能查看总线和端口数据吧。理论上是不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片内跟踪器,只能查看总线和端口数据吧。理论上是不能的。

用signaltap ii 抓block ram什么都抓不到,估计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signaltap ii 抓block ram什么都抓不到,估计是不行

你就把signal tap和xilinx的chipscope当成是逻辑分析仪的探针,它不是用来读写RAM的,而是用来读取wire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把signal tap和xilinx的chipscope当成是逻辑分析仪的探针,它不是用来读写RAM的,而是用来读取wire信 ...

谢谢!!!

网友B:
可以,但是感觉SignalTab抓的数据。。。。有时候有问题,之前做过一个,用SignalTab抓取进入RAM的数据,用不同的采样率抓的数据有时候居然不一样,但是存进去的数据是对的,所以感觉SignalTab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感觉SignalTab抓的数据。。。。有时候有问题,之前做过一个,用SignalTab抓取进入RAM的数据,用 ...

估计alteta没打算让signaltap ii干这个活,否则还专门做个in-system memory content edit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alteta没打算让signaltap ii干这个活,否则还专门做个in-system memory content edit干嘛 ...

signaltap ii抓取的是数据线上数据,in-system memory content edit是看存储的数据,理论上说,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