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编码

楼主(2013-08-26):
我把格力空调的编码解出来了,有两种,一种是32位的,一种是74位的,但是可用的只有74位的,但是它用起来很是不方便,占的内存过大,请问有什么规律吗?可以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有谁知道的回复下也可以发邮件给我PS:940527313@qq.com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准备山寨?

网友A:
空调码不是固定码,一般每帧都包含有开机状态,温度,湿度,风摆等等.
所以想抄不是个容易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码不是固定码,一般每帧都包含有开机状态,温度,湿度,风摆等等.
所以想抄不是个容易的事. ...

是啊  我正苦闷呢  每个状态都解一遍那数据量大的吓人啊

网友A:
不过你也可以找几个固定值,反正家里空调就只开这几个状态,每个状态做一个键就行了.可以用,还很方便,只是不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也可以找几个固定值,反正家里空调就只开这几个状态,每个状态做一个键就行了.可以用,还很方便,只是不 ...

我是想把每一个状态都记录下来,看有木有什么规律,人家编码肯定是按什么规律的

网友:
有规律的,
不过两百多位到三百多位的码,不容易.若有时间,可以玩玩.
首先做个红外解码器,用串口发到上位机,最好显示的是二进制,因为有些状态只是1位标志.
然后找规律,比如开机和关机,应该是1位状态位,若别的地方有变,有可能是校验字节.
校验字节一般用加法,异或,4位异或等.有些会有客户码校验和数据码校验,不过同一个遥控器或厂家,客户码一般不变,所以客户码校验也不变.

楼主:
16168 9000 -4450 650 -1550 700 -450 700 -500 700 -1550 700 -500 700 -500 700 -1550 650 -500 700 -1550 700 -1600 650 -450 750 -1500 700 -500 700 -450 750 -450 700 -500 700 -550 650 -500 700 -500 700 -500 650 -550 650 -500 650 -500 700 -550 650 -450 700 -500 700 -500 700 -500 700 -1550 700 -450 700 -1600 600 -500 700 -450 700 -1600 700 -500 650    那这组数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