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得到的数据

楼主(2013-08-26):
mpu6050获得的数据,当沿着y轴旋转时两个数据很接近,但当有其他方向的加速度时,这两个数据差距就大了,为什么啊

网友A:
加速度计在有加速运动的时候本来就不准,我想是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计在有加速运动的时候本来就不准,我想是这样的吧。

陀螺仪数据积分有误差,加速度计计算得到的角度也有误差,那应该相信哪个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陀螺仪数据积分有误差,加速度计计算得到的角度也有误差,那应该相信哪个呢 ...

短期积分陀螺仪是准的,长期要用加速度计俯仰和横滚角(瞬时看做是准的)校正,给他们一个权重,就是你对它们相信的程度。我也是新手,说错了莫怪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期积分陀螺仪是准的,长期要用加速度计俯仰和横滚角(瞬时看做是准的)校正,给他们一个权重,就是你对 ...

哦, 谢谢

网友:
LZ,能不能共享一下你那个串口示波器呀,lyazk@126.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