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流水灯! 进入设置 72M时钟 后死循环! 求指教!

楼主(2013-08-26):
进入时钟设置后...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72(void)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 0, HSEStatus = 0;

  /* SYSCLK, HCLK, PCLK2 and PCLK1 configuration ---------------------------*/
  /* Enable HSE */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在这里一直循环 ,,,,用例子的流水灯就没问题,加的文件一样的吧!!    求指教 .....
    StartUpCounter++;
  }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网友:
查看一下全局宏 STM32F10X_xx 是否正确. 印象中STM32F10X_CL和STM32F10X_HD和STM32F10X_MD是有区别的,另外以后提问问题,把使用的MCU、编译环境说哈.要不然别人不知道你那里啥情况的,把一些必要的信息说出来

楼主:
谢谢!刚入门学习stm32!

楼主:
HSE 好象是HSE没有准备好!不是STM32F10X_HD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