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V VCCIO能否承受5V输入

楼主(2013-08-26):
如题,手册上有说可以有1.2  1.5 1.8 2.5 3 3.3输入。不知道大家有有没有试过VCCIO 输入5V, 譬如:vccio8=5v vio8去和逻辑5v的器件通信.

网友:
输入肯定是不行的。绝对!比III矫情多了。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既然手册上标的最大是3.3V,那就是不能应用在5V了。

实在想拥抱成功它母亲,自己通电验证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之间串接1k电阻用了不少时间了,貌似一切正常

楼主:
我有看见别人直接vccio 输入5v, io 出来和5vIC 通讯,没有问题。很实际的应用是烧录器。

网友A:
我比较保守;我做设计从不超出官方数据手册指标。

因为这个事,我还跟一个网友吵了一架,他非要把 cyclone 1 代的 VCCINT 接 1.2V(官方手册是接 1.5V),而且是做开发板卖,这不是误导初学者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保守;我做设计从不超出官方数据手册指标。

因为这个事,我还跟一个网友吵了一架,他非要把 cyclone ...

估计他手上没有1.5V的电源ic,只能拿1.2V的凑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他手上没有1.5V的电源ic,只能拿1.2V的凑合了

不是的哦,是批量生产的开发板!

网友(2015-03-26):
严格遵守数据手册的指标,是做好产品的捷径

网友:
绝不推荐这样使用。短时间功能或许会好用,稍稍长一点,就有可能烧毁。这是器件内部IO电路的工艺决定的,可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