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ltium Desinger ) 大面积铺铜 当做走线 的快速画法

楼主(2013-08-26):
最近 画了 几块板子,同时也看了别人 传给我的板子 。打开一看 里面 的大面积 铺铜 当做 走线 的画法,实在觉得有些 费事。

有的是用 填充 来做的 ,有的是 先用 走线 画一个 大的 圈 然后 再 在里面 铺铜 或者 填充 ,当然还有 的是直接 一条一条 线 搞出来的。

我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下,会的直接绕道吧,不知道的可以参考一下。

首先 需要 在 规则里设置 一下 ,如下图。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使用的 “Relief Connect”, 也就是下面的这个 设置 来 完成 一般的 铺铜 。

而如果需要 把 铺铜当做 走线 来有的话,则需要 使用 “Direct Connect” 的设置 。然后 在点击 “Place Polygon Plane” 的 图标,

还按正常的 设置 来 选择 需要连接 的 网络 和 相应 的 选项,最后 在完成 你需要 的形状  以后 便可以了。

如上图,相同的网络 便直接 连在一起了 ,而不再是以前的 那种 十字形 的连接。

如果这时 对 铺铜走线 的 形状 不满意 ,则在 单击 选中 需要 修改的 铺铜 以后, 可以 通过 “M ” + “G” 的 快捷键 来调节 铺铜的 形状。

也就是上图中 右上角 所示的  “十字光标”  的部分,图中每个 小白点 都是一个 可以调节 的点,应该是 足以应付 各种各样 复杂 的形状了。

我觉得用 这种 方法 来实现 大面积 铺铜 当走线 的需求 还是 很实用、很方便的,希望能对 大家 有帮助。

网友A:
这种形状都是用实心填充做的。根本不用铺铜。快捷键为:P,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形状都是用实心填充做的。根本不用铺铜。快捷键为:P,R。

一语道破天机

实心填充和铺铜都可以

顺便问下,这样铺上的铜皮是没网络的,怎么快速给他加上网络,我每次都要一个一个加上网络,麻烦死了,干脆就用多拉几条线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形状都是用实心填充做的。根本不用铺铜。快捷键为:P,R。

的确 能用 实心 填充来做,但我不知道 用 这做出来 还能不能有后面 和 铺铜一样的 操作。

一个 是 右键 的菜单,一个 是 Tool 里面的菜单 ,能进行的操作还是比较多的。

用的比较多的还是  “Shelve”、“Repour” 、"Polygon Manager" 和 “Restore”(与 Shelve 结合 使用) ,也就是 “隐藏”、“重新填充” 和 “多边形管理器”。

如果这些操作也都有,那 实心填充  确实更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语道破天机

看样子 好像 只能 手动 一个一个的 加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语道破天机

先用REGION把要补铜的网络圈好,报错不用管,再运行下边的命令即可一次指定所有REGION的网络。

网友:
不太懂,补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语道破天机

新版的AD不用指定网络,如果只接触了一个网络,会自动分配到那个网络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的AD不用指定网络,如果只接触了一个网络,会自动分配到那个网络上。 ...

我是不是 该考虑  把 Winter 09 升级一下了。

网友C:
上面用覆铜的各位,有没有发现altium10以上覆铜的BUG?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7632-1-1.html

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用覆铜的各位,有没有发现altium10以上覆铜的BUG?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7632-1-1.html

如果确定 是 BUG 那就 别费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的AD不用指定网络,如果只接触了一个网络,会自动分配到那个网络上。 ...

一直用的  AD winter 09 ,前天试了试 P、R ,确实 方便一些,但发现 实心填充 不能 根据 规则 自动 调整 与其它 网络 间距过小 的问题。

第一次 设置的是什么 形状 就直接 是什么形状,如果 与 其它 网络的 间距 过小 也不会自动 调整,然后 只能 一点 一点的通过手动调整,直到 没有与最小间距的规则冲突。

新版AD里面的 实心填充,当修改 最小间距以后 ,会不会像 铺铜一样 能自动 调整到 与规则一样 的间距,还是也 需要 手动去调节。

还个……是什么情况,有 什么其它的 设置 ?

网友(2020-04-13):
Fill没法灵活修改,不如铺铜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版的AD不用指定网络,如果只接触了一个网络,会自动分配到那个网络上。 ...

我用的AD16,看起来还是要手动修改网络才行,是要设置哪里吗?

网友:
多边形覆铜要指定网络的,填充则不用,但填充只能画四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