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3-08-26):
1、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是7.5
2、步进电机是4相
请问给电机怎样的脉冲能让电机旋转一圈?

楼主:
还有,步进电机里面的脉冲是怎么理解的呢?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求指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步进电机里面的脉冲是怎么理解的呢?请高手指点一下!!

脉冲就是高低电平变化,如果用驱动器就简单些,48个脉冲就正好转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就是高低电平变化,如果用驱动器就简单些,48个脉冲就正好转一圈。         ...

那请问这张图里是有几个脉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