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噪声问题?

楼主(2013-08-26):
电机需要使用 转速范围 0~120 rpm/mim
开始使用驱动芯片THP6064AH,电流驱动形式,64细分 ,空载时80转以上电机震动明显,装在机器上后,加上机械声音无法接受!

改用L6470PD 电压驱动形式,128细分,空载时80转以上电机震动明显,装在机器上后,加上机械声音无法接受!

现在又什么方便可以避免,步进电机低速震动?

难道要用 DSP 电流控制算法来做才行  ?   PS:买的一款驱动器, 0~120 rpm/mim 震动很小!

网友(2013-10-25):
一般集成度较高的驱动芯片对PCB的布局布线较高,特别是大电流回路一定要清晰,一般细分在16细分以上低速震动就已经很小了,估计是你方案设计的问题

网友(2013-11-28):
用L6205 或是自己做H桥 吹噪音 可以解决

网友:
增加减速比,加个减速机构,皮带带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