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初学msp430 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3-08-26):
仿写了一个PWM调制程序。这个语句是啥意思?————TACTL|=MC0;
会的前辈顺嘴解释一下计数模式控制位的作用

楼主:
人好少啊

网友:
定时器A启动增计数

网友A:
授之以渔,就是去看user‘s guide业余的时候再复习一下C语言

网友B:
MC0就是增计数模式,和MC_1是一样的!

网友:
TACTL寄存器MC0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授之以渔,就是去看user‘s guide业余的时候再复习一下C语言

非常感谢 正在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0就是增计数模式,和MC_1是一样的!

好吧   我去看看手册

网友:
就是增计数模式    定时器中的计数器有三种模式   增计数   连续计数  增减模式

楼主:
谢谢啊   没看太懂  但是会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0就是增计数模式,和MC_1是一样的!

是啊,这个问题让我搞了一下午才领悟,(身边没有会430的,我是一个小白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