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梳理下FIR滤波器原理以及设计方法。附带matlab例子

楼主(2013-08-26):
发现数字滤波器很有用,大家也都在使用。但是很多人不清楚其中的原理,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解下FIR滤波器的原理以及设计方法。

附带了一个处理语音的matlab例程,效果并不是很好,但是足以说明问题了。

这个matlab教程不是直接调用matlab的filter设计函数,而是一步一步设计滤波器,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matlab编译环境为2013a

附带一本数字信号处理基础的书,很好的书。大部分是从书中得到的。

楼主:
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呢?

网友:
坐茶几看沙发

网友:
好资料收了,头像不错

网友A:
记号一下,稍后下载

楼主:
过几天会出一个语音识别的例子,可以应用与智能家居。谢谢大家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B:
想了解一下,这可以用在哪里?
楼主可以补充一下需要的相关知识,
或是相关的操考书籍吗?
感觉数学方面的知识需要的比较多...。

btw...
能用分立元件实现吗?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了解一下,这可以用在哪里?
楼主可以补充一下需要的相关知识,
或是相关的操考书籍吗?

fir滤波器的应用......
和模拟滤波器应用差不多,都可以滤波。只不过数字滤波器很方便修改移植。因为是对数字信号进行处理。
比如一个低通的FIR滤波器可以模糊图像,高通的滤波器可以锐化图像。这些都是滤波器的应用。
相关的知识:
需要理解使用单位脉冲响应h[n]
需要z变化(很简单)
需要一些加加减减
FIR滤波器对数学要求不高,你看看原理就知道了。
如果要更好的理解的话最好是能够从连续时间域过渡到离散时间域(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

因为是数字信号处理,所以能用74系列搭出来,但一般没人这样做。因为FPGA可以做。

网友:
好!刚好要学习FIR。感谢!

网友:
霸气到处漏。。。下一个

网友:
做个标记,明天到公司下来看看、不过我得用FPGA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了解一下,这可以用在哪里?
楼主可以补充一下需要的相关知识,
或是相关的操考书籍吗?

可以设计低通、高通、带通、带阻等滤波器。
通常对对滤波器性能越高,计算量越大。

网友:
可以设计低通、高通、带通、带阻等滤波器

网友C:
比较容易理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容易理解,好

嗯嗯,谢谢

网友:
不错,可以多看看类似的数字信号处理的东西增加对数字世界的理解

网友(2013-10-01):
早就想学数字滤波器设计了,谢谢啊

网友D:
总是觉得没信心能看懂……收藏着,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是觉得没信心能看懂……收藏着,继续努力

为什么会觉得没有信心了呢?
看这些需要的是耐心,遇到不会的就去google,会有很多收获的

网友(2013-11-15):
感谢分享!FIR滤波器,matlab

网友:
好东西,正需要使用呢!!!谢谢啦!!!!

网友E:
看来很久都没有弄明白这个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很久都没有弄明白这个东东

其实原理很简单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原理很简单的~

原理简单,实际用不简单,很难找到合适的一种参数,每次都只有慢慢试出来,而不是设计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简单,实际用不简单,很难找到合适的一种参数,每次都只有慢慢试出来,而不是设计出来的 ...

嗯~这个我倒是不懂诶,几乎没在实际中用过
不过理论总能指导大概的方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我倒是不懂诶,几乎没在实际中用过
不过理论总能指导大概的方向的 ...

可能是没有找到方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号一下,稍后下载

这是来 胸 场子的!!?

网友:
要学会matlab

网友:
5楼的头像。。太销魂了

网友(2014-01-08):
这个必须顶一顶啊。。。

网友(2014-02-19):
顶一下,下载来学习一下,以前也没弄懂

网友:
可以呀,学习了。

网友(2014-03-31):
要处理语音,还是用spectral subtraction、winer、kalman这类通用的降噪好些。
很好奇楼主的语音识别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F:
因为只对采集的信号处理,所以一般只用IIR,FIR没用过,上大学时做过实验!

网友G:
看了PDF,讲的很漂亮,没想到平均值滤波就是FIR低通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为只对采集的信号处理,所以一般只用IIR,FIR没用过,上大学时做过实验! ...

现在在了解IIR,很多数据采集都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PDF,讲的很漂亮,没想到平均值滤波就是FIR低通滤波?!

恩恩 对于无反馈的(也就是输出只和输入有关的)叫fir

当有反馈后(输出和以前的输出有关)叫iir

pid就是iir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恩 对于无反馈的(也就是输出只和输入有关的)叫fir

当有反馈后(输出和以前的输出有关)叫iir

pid属于 iir ? 这是书里面讲的? 你这次可是刷新我大脑中两个概念了,意思平均滤波是低通,另一个就是这个PID!

楼主:
引用 网友G:
pid属于 iir ? 这是书里面讲的? 你这次可是刷新我大脑中两个概念了,意思平均滤波是低通,另一个就是这 ...

其实就是两种说法的,从频率的角度看控制挺理解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两种说法的,从频率的角度看控制挺理解的

这个PID是IIR的论证过程有么,我想仔细看下,谢谢!

网友:
果断mark,一直想学,一直没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PID是IIR的论证过程有么,我想仔细看下,谢谢!

只需要知道FIR 和 IIR滤波器的定义就好了
顾名思义
FIR:有限冲击响应滤波器,无反馈
IIR:无限冲击响应滤波器,有反馈
而PID是依据偏差来控制的,那当然是有反馈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需要知道FIR 和 IIR滤波器的定义就好了
顾名思义
FIR:有限冲击响应滤波器,无反馈

但是PID应该不是一种滤波吧,这不是一种反馈控制方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但是PID应该不是一种滤波吧,这不是一种反馈控制方式么

控制里面输入的也是信号,输出的也是信号~
不管是离散还是连续的。
通过频域来了解PID是这样的:
P是对所有频率的增益进行放大,包括噪声(高频)
而PI在低频段产生作用,提高了系统的型别
PD使相角裕度增大,减小超调。Wc增大,增快响应速度

网友G:
引用 楼主:
控制里面输入的也是信号,输出的也是信号~
不管是离散还是连续的。
通过频域来了解PID是这样的:

讲的漂亮,你对控制研究的很有深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讲的漂亮,你对控制研究的很有深度啊

哈哈,首先要谢谢你~不过这个是教科书上的~,我只是一枚好好学习的少年~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哈,首先要谢谢你~不过这个是教科书上的~,我只是一枚好好学习的少年~ ...

这个就是你发的数字处理的书上的?我其实水平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就是你发的数字处理的书上的?我其实水平很一般

额 不是的,那本书上面没有控制的内容
控制的内容参考《自动控制原理》 田玉平主编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不是的,那本书上面没有控制的内容
控制的内容参考《自动控制原理》 田玉平主编 ...

在看自控原理  但是没有发现你说的这部分内容  所以才比较惊奇

楼主:
我们学的这本书里面有,算是系统校正的例子

网友:
很实用,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2014-05-11):
mark了  mark了mark了mark了

网友:
好东西,有利于更进一步啊。

网友:
很好的资料,感谢lz的分享。

网友(2014-07-03):
最近要转研发,正好需要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H:
问楼主2个问题:下面的n代表什么?怎么还有负值呢?

下面这个h1n()函数没有定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楼主2个问题:下面的n代表什么?怎么还有负值呢?

1. n代表的是 第n个采样,n为负是因为理想的低通滤波器的逆傅立叶变换是在n小于零的采样点有值。

2. 这个函数在h1n_f1.m里定义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1. n代表的是 第n个采样,n为负是因为理想的低通滤波器的逆傅立叶变换是在n小于零的采样点有值。

2. 这 ...

那个里面只有h1n_f1()的定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里面只有h1n_f1()的定义啊?

这句话上面不就调用了这个函数么
h1n = h1n_f1(a1,n);
%when n = 0;h1n = NaN in matlab, we should evaluate the value using the inf rule
h1n(1,(N+1)/2) = a1/pi;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句话上面不就调用了这个函数么
h1n = h1n_f1(a1,n);
%when n = 0;h1n = NaN in matlab, we should eval ...

对是调用了,但是我问的是h1n(x,y)这个函数也就是说h1n(1,(N+1)/2)他的表达式是什么,难道和h1n_f1(1,(N+1)/2)是一个意思?matlab的语句我不会,只能照着C的角度去看,不对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是调用了,但是我问的是h1n(x,y)这个函数也就是说h1n(1,(N+1)/2)他的表达式是什么,难道和h1n_f1(1,(N+ ...

哈哈 确实按照C的比较难理解啊,h1n是一个数组,这句话的意思是h1n数组里从第1到第(N+1)/2的值被赋值为a1/pi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确实按照C的比较难理解啊,h1n是一个数组,这句话的意思是h1n数组里从第1到第(N+1)/2的值被赋值为 ...

不理解为何要把这几个数组赋予a1/pi呢?还有一个问题通带截至频率是不是就是-3db频率,阻带截至频率就是50db的频率,我看50db正好对应1700,但-3db却不是,不知为何: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哈哈 确实按照C的比较难理解啊,h1n是一个数组,这句话的意思是h1n数组里从第1到第(N+1)/2的值被赋值为 ...

你文档里面这块是不是有笔误啊:

网友I(2014-08-09):
楼主,你好!知道FIR滤波的汉明窗怎么用吗?Matlab没有学,不知道怎么写,又不知道怎样生成C代码?每个参数都不知道,生成C代码怎样放在我的程序中,汉明窗哪个才是输入信号参数?所有都不懂,现在非常急用,有没有两天掌握这个的捷径啊?只需要掌握汉明窗就好!或者楼主有没有写过,可以共享一份汉明窗功能的C代码或者源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文档里面这块是不是有笔误啊:

您好~实在不好意思,关于您问题的解释,可以看看我po的那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知道FIR滤波的汉明窗怎么用吗?Matlab没有学,不知道怎么写,又不知道怎样生成C代码?每个参数 ...

如果有信号系统概念的话两天可以掌握,很简单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有信号系统概念的话两天可以掌握,很简单的。

看视频好还是看资料好啊?给个建议,就针对我用Matlab仿真一个数字滤波器,生成一个汉明窗函数功能的C代码,学什么好?给个建议,没有方向啊?觉得从哪入手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视频好还是看资料好啊?给个建议,就针对我用Matlab仿真一个数字滤波器,生成一个汉明窗函数功能的C代 ...

能不能看懂我给的书的FIR那章呢?

网友:
mark 数字滤波器

网友:
mark一下吧,不喜欢matlab,太大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看懂我给的书的FIR那章呢?

看了,不是很懂。可以帮我看看这个例子吗?我完全看不懂上面的参数,可以帮忙注释以下每行的作用吗?我看视频教程,看到一半又发现要收钱!这个快把我弄晕了。我只想改成一个采样频率为50Hz的信号,经过汉明窗加权,我把它生成C代码来调用,想想生成之后,又不知道哪个是输入,哪里是输出啊?一堆问题,可以帮忙解决几个吗?万分感谢啊!因为是非常非常急啊,才想断章取义,以后再慢慢学。信号处理我完全没有基础的小宝宝。我大三才说,就是才大二!希望帮帮忙哈!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不是很懂。可以帮我看看这个例子吗?我完全看不懂上面的参数,可以帮忙注释以下每行的作用吗?我看 ...

能不能把这个例程.m发送到我的邮箱啊,很久没用就生疏了,我得去看看。

我的邮箱:705060359@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把这个例程.m发送到我的邮箱啊,很久没用就生疏了,我得去看看。

我的邮箱: ...

只需要改成可以生成C代码就好了,信号采样频率为50Hz,谢谢啦!

网友:
正好刚学完MATLAB和数字信号处理课本,天时地利,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2014-09-12):
正要用,学习一下

网友:
感觉自己越来越没耐性了

网友:
FIR滤波器,学习一下,谢谢lz

网友(2014-10-19):
mark,以后用时再自习研读

网友:
顶 正好用上

网友:
好东西,要是有dsp用的c程序就更好了

网友:
好东西,先收下了

网友:
楼主 ,我一直想用matlab做辅助。可以一直不知道怎么用啊

网友:
楼主很有心。。。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4-11-21):
引用 楼主:
哈哈 确实按照C的比较难理解啊,h1n是一个数组,这句话的意思是h1n数组里从第1到第(N+1)/2的值被赋值为 ...

请教一下:
n = -(N-1)/2:(N-1)/2
h1n = h1n_f1(a1,n);      这里不是已经对h1n的第1到第(N-1)/2进行赋值了吗,那为什么后面还要对第1到第(N+1)/2赋值?
%when n = 0;h1n = NaN in matlab, we should evaluate the value using the inf rule
h1n(1,(N+1)/2) = a1/pi;

a1确定后,a1/pi是一个常数,那么h1n从第1到第(N+1)/2就变成常数了,这样的话h1n还是被截断的脉冲响应吗?
非常感谢!

网友(2015-03-15):
正在学习FIR滤波器,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6-04-20):
留个记号,以后慢慢看,谢谢楼主

网友:
好资料收下了,先学习下

网友:
正是想要的,谢谢!

网友(2017-09-04):
资料很好,学习了

网友(2018-04-26):
最近要用学FIR

网友:
下载了,最近正要用,参考

网友(2018-07-09):
很好的资料,正需要

网友:
感觉写的很好啊,学习中。。。。

网友:
这个正需要,matlab还不会用,看以前同事用过,不知从哪学起,谢谢分享

网友(2018-10-07):
             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2021-01-25):
汉明窗 (hamming) :
        0.54-0.46*cos[2*PI*n/(N-1)]
汉宁窗 (hanning) :
        0.5-0.5*cos[2*PI*n/(N-1)]
其中 0≤n≤N-1

网友(2021-05-08):
好资料,正好用的上。